220V交流转18V直流

楼主:
使用220V转18V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12,14,17,19脚)电压输出为12V,经过MB6S整流器之后电SP1的3脚输出电压为27V,SP2输出的4脚输出电压为-27V。然后就是通过LM7818和MC7918,但是7818和7918的输出端电压不是+18V和-18V,而是+27V和-27V,为什么稳压管(7818,7918)没起作用?

网友:
LM78XX系列稳压芯片,有最小输出电流的要求。如果输出电流小于最小输出电流,则该稳压芯片的各项指标不能保证,例如输出电压不能保证在额定值范围之内。输出开路时当然厂家不保证输出稳压值。你应该加上个小负载再测量。

但并非所有厂家的LM78XX芯片都是如此。某些厂家生产的LM78XX芯片,即使输出开路,输出电压也能保证在稳定范围之内。

网友A:
“使用220V转18V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12,14,17,19脚)电压输出为12V,经过MB6S整流器之后电SP1的3脚输出电压为27V,SP2输出的4脚输出电压为-27V。”

变压器的画法很不规范,从图中根本看不出12~14脚之间绕组和17~19脚之间绕组是否有电气联接。

网友:
而且,变压器输出端电压为12V,经过整流器之后为27V,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要么你的测量错误,要么变压器联接错误。

网友B:
请检查D1D2是否击穿或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D1D2是否击穿或接反。

是的,这个短路了,所以7818,7819没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220V转18V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12,14,17,19脚)电压输出为12V,经过MB6S整流器之后电SP1的 ...

感谢您的指正,这里使用的SL30-05,我测的电压输出确实是这样。最后问题出现在D1,D2稳压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正,这里使用的SL30-05,我测的电压输出确实是这样。最后问题出现在D1,D2稳压二极管接反了。

那是2X12V!也就是24V。

24V交流,整流出来27V,就毫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指正,这里使用的SL30-05,我测的电压输出确实是这样。最后问题出现在D1,D2稳压二极管接反了。

“最后问题出现在D1,D2稳压二极管接反了”

果然5楼猜测准确。

不过,D1和D2不是稳压二极管,就是普通整流二极管。其作用是防止输入端电压下降过快而输出端电压未下降,导致芯片内部三极管承受反向电压而设的。在此作用不大,因为输入端电容和输出端电容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2X12V!也就是24V。 24V交流,整流出来27V,就毫不奇怪了。

现在正常的转正负18V已经成功了,我也需要正12V电压。在LM7818输出后面接一个LM7812转12V如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常的转正负18V已经成功了,我也需要正12V电压。在LM7818输出后面接一个LM7812转12V如何,可行吗? ...

可行是可行,就是效率太低,发热比较多,体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