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有问题想问问大佬

楼主:
如图,我这里天线第一块才用了焊盘的方式和元件相连,其他用的线条。然后现在问题是,天线这一块为无绿油区,因为第一块用的焊盘,所以我在想板子做出来会不会就那一块是有焊盘的,我想要的是都是铜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求大佬给个建议

网友:
这里的“无绿油区” 是没有覆盖绿油,不盖绿油,就是露出了铜皮,也叫开窗。

网友:
PCB无线天线中,楼主的曲流型天线和倒F型天线一样,主要注意天线周围不能放置地,周围应是净空区,不刷绿油,开不开窗应该都行,影响不大

网友:
这里有个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出于什么目的打算让天线区裸露呢?

网友:
没有必要都是铜的 ,看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