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9539PW导致水银电池漏电

楼主:
     求助各位前辈精英,本人使用NXP品牌,PCA9539PW(接口-I/O扩展器)芯片批量贴机后测试完好并出货,几个月后终端用户反馈产品耗电厉害。

问题如下:

 纽扣水银电池是关机时,供应电源给时钟IC可以继续跑,若过度放电,原本电池可以支持2年,会变成支撑不到几个月。

 请教各位前辈精英此类问题是否是芯片质量问题?或者是用户端使用不当造成?是否有可以验证此类问题的方法?是否有相关机构可以做此类分析?请各位前辈精英给予宝贵意见及建议。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有限,无法判断问题的根源。这类问题可以说几乎都是设计不当导致,如果是芯片问题,那开发时就该发现了,不会几个月后才陆续出问题。

楼主应回收故障设备,然后一一分析问题所在,必须确认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流过大,然后在设计上采取相应措施整改。即使是用户使用问题导致,那也属于设计不当,必须考虑超出理想工况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