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功率的问题

楼主:
4芯积分

功率电源常见的参数是给出输出功率,比如2000瓦特

但是有的功率电源会给出两个参数,一个是视在功率(比如2500伏安),后面再给出有功功率(比如2000瓦特)

【1】是不是所有拓扑的功率电源都会有两个功率(视在和有功)值,只是通常只给出有功功率?

【2】比如在包含PFC电路的电源中,经过PFC校正后的功率因数可以很高,但是电源标定的 有功功率 并不等于 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网友:
功率电源常见的参数是给出输出功率,比如2000瓦特

【1】是不是所有拓扑的功率电源都会有两个功率(视在和有功)值,只是通常只给出有功功率?

显然只有输出为交流的电源才会有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之分,输出为直流的功率电源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2】比如在包含PFC电路的电源中,经过PFC校正后的功率因数可以很高,但是电源标定的 有功功率 并不等于 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包含PFC电路的电源,经过PFC校正后的功率因数可以很高。那是该电源输入的功率因数,和你先前说的输出功率分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是两回事。至少,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比如在包含PFC电路的电源中,经过PFC校正后的功率因数可以很高,但是电源标定的 有功功率 并不等于 视 ...

对于交流输出的电源,输出功率如何考虑无功功率部分

比如2000瓦特的输出功率,逆变输出电压380伏特,那么2000/380这是有功电流

如何考虑无功功率部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交流输出的电源,输出功率如何考虑无功功率部分 比如2000瓦特的输出功率,逆变输出电压380伏特, ...

对于电源输出(无论交流还是直流),标注的是最大允许值,即输出不得超过此值,否则电源损坏或者进入保护状态。但工作时实际输出功率倒底是多少,要由实际情况决定。对于视在功率,也是一样。

对交流输出的电源,2000W输出功率,380V输出电压,2000W是最大允许值,实际上负载可能不到2000W,只有1000W或者500W也说不定。至于此时无功功率是多少,那就更不能确定,仍然是要由负载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源输出(无论交流还是直流),标注的是最大允许值,即输出不得超过此值,否则电源损坏或者进入保护状 ...

若是只给出有功功率值,比如2000瓦特,那还好理解,如果是380VAC输出,长时间最大只能提2000/380约为5.3安培的负载电流。

若是只给出视在功率值,比如2000伏安,怎么知道最大的有功功率呢?是不是还要给出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只给出有功功率值,比如2000瓦特,那还好理解,如果是380VAC输出,长时间最大只能提2000/380约为5.3 ...

我的猜测:标注最大输出功率2000W,是生产厂家标错了。例如普通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标签上往往是标注多少W,实际上变压器容量应该以VA来计。大功率的电力变压器,必定标注变压器容量是多少V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只给出有功功率值,比如2000瓦特,那还好理解,如果是380VAC输出,长时间最大只能提2000/380约为5.3 ...

“若是只给出视在功率值,比如2000伏安,怎么知道最大的有功功率呢?”

这种情况,当然要考虑负载的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只给出有功功率值,比如2000瓦特,那还好理解,如果是380VAC输出,长时间最大只能提2000/380约为5.3 ...

至于同时标注输出最大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的设备,没有见过。不过,同时标注最大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并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只给出有功功率值,比如2000瓦特,那还好理解,如果是380VAC输出,长时间最大只能提2000/380约为5.3 ...

视在功率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无功功率并不会消耗在负载上,而是返回电源。一般情况,电源会把返回的能量存储在电源内部的储能元件中,下一个周期再释放给负载。

如果该交流输出电源的输入功率(有功功率)受限制,例如是电池供电,或者是一个输出为直流的开关电源供电,那么该交流电源可以输出的有功功率受电池或者直流开关电源限制,但无功功率则只受该交流输出开关电源的电压电流容量限制。所以,该交流输出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可以比输出的有功功率数值上大一些。

网友:
在包含PFC电路的电源中,经过PFC校正后的功率因数可以很高,但是电源标定的 有功功率 并不等于 视在功率×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