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下面的内容是怎样算出来的

楼主:
这个是关于《基于运算放大器设计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3章有源滤波器的两个例题,由于我的理论基础不怎么样,所以不知道画线画圈的地方是怎么算出来的,有谁能跟我讲一下,计算过程吗?

网友A:
1、j/(2+j)是对将 j10^3带人上式整理后得出的;

2、1中等式上下各乘以2-j,整理后等于1/5+2j/5;

3、将2中的等式转化为极坐标表达式:

       C=sqrt(a^2+b^2)=1/sqrt(5)    acrtan(b/a)=63.43

网友:
H(j10^3)=C∠θ =1/sqrt(5)∠63.43

网友:
引用 网友A:
1、j/(2+j)是对将 j10^3带人上式整理后得出的; 2、1中等式上下各乘以2-j,整理后等于1/5+2j/5; 3、 ...

还有这个例题3.2的画圈的1000+j500是怎样算出来的,能顺带着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涉及部分除运算,求式3.6中的A1 令 a=-1+j2  (1)   b=-1-j2      ...

最后式中有误,应为1/2+j/4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ade365 发表于 2020-8-31 10:54 1、j/(2+j)是对将 j10^3带人上式整理后得出的; 2、1中等式上下各乘以2 ...

例题3.1中,最后的H(s)等式使用书中式(3.6)使用部分除运算求A1

先将H(s)分式分解成部分分式,具体操作可以参见高数中“有理数分解”一节。

令 a = -1 +2j   (1)

    b= -1 -2j       (2)

求  s*2*10^3=A1(s-b)+A2(s-a)

设 s= a  得   A1 = a*2*10^3/(a-b)=2*10^3(1/2 + j/4)= 1000+50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