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公式 中 1.1 K 电阻 是图中的哪个电阻
请帮忙看一下图片中 文字部分  公式 中 1.1 K 电阻  是图中的哪个电阻 ?

楼主:
猜测1.1k是R1和R2的并联值。准确一些是1.07k。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猜测1.1k是R1和R2的并联值。准确一些是1.07k。

非常感谢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非常感谢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计算呢

这是因为R2下端接负12V,而负12V与 “地” 交流等电位。输入信号高电平时为3.5V,低电平时为零,是对 “地” 来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R2下端接负12V,而负12V与 “地” 交流等电位。输入信号高电平时为3.5V,低电平时为零 ...

非常感谢。刚本了点资料,说是复杂RC电路 计算RC时需将电源短路。

网友: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网友(2017-11-01):
+关注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时间常数表示过渡反应的时间过程的常数。指该物理量从最大值衰减到最大值的1/e所需要的时间。对于某一按指数规律衰变的量,其幅值衰变为1/e倍时所需的时间称为时间常数。

  RC的时间常数:表示过渡反应的时间过程的常数。在电阻、电容的电路中,它是电阻和电容的乘积。若C的单位是μF(微法),R的单位是MΩ(兆欧),时间常数的单位就是秒。在这样的电路中当恒定电流I流过时,电容的端电压达到最大值(等于IR)的1-1/e时即约0.63倍所需要的时间即是时间常数 ,而在电路断开时,时间常数是电容的端电压达到最大值的1/e,即约0.37倍时所需要的时间。

  RLC暂态电路时间常数是在RC电路中,电容电压Uc总是由初始值Uc(0)按指数规律单调的衰减到零,其时间常数 τ =RC。

  注:求时间常数时,把电容以外的电路视为有源二端网络,将电源置零,然后求出有源二端网络的等效电阻即为R在RL电路中,iL总是由初始值iL(0)按指数规律单调的衰减到零,其时间常数 τ =L/R

  rc电路时间常数的计算

  假设有电源Vu通过电阻R给电容C充电,V0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Vu为电容充满电后的电压值,Vt为任意时刻t时电容上的电压值,那么便可以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Vt = V0 + (Vu – V0) * [1 – exp( -t/RC)]

  如果电容上的初始电压为0,则公式可以简化为:

  Vt = Vu * [1 – exp( -t/RC)]

  由上述公式可知,因为指数值只可能无限接近于0,但永远不会等于0,所以电容电量要完全充满,需要无穷大的时间。

  当t = RC时,Vt = 0.63Vu;

  当t = 2RC时,Vt = 0.86Vu;

  当t = 3RC时,Vt = 0.95Vu;

  当t = 4RC时,Vt = 0.98Vu;

  当t = 5RC时,Vt = 0.99Vu;

  可见,经过3~5个RC后,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当电容充满电后,将电源Vu短路,电容C会通过R放电,则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 = Vu * exp( -t/RC)

  对于简单的串联电路,时间常数就等于电阻R和电容C的乘积,但是,在实际电路中,时间常数RC并不那么容易算,例如下图(a)。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对于上图(a),如果从充电的角度去计算时间常数会比较难,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知道,时间常数只与电阻和电容有关,而与电源无关,对于简单的由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串联的电路来说,其充电和放电的时间参数是一样的,都是RC,所以,我们可以把上图中的电源短路,使电容C1放电,如上图(b)所示,很容易得到其时间常数:

  t = RC = (R1//R2)*C

  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将下图(a)电路等效成(b)的放电电路形式,得到电路的时间常数:

  t = RC = R1*(C1+C2)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将下图(a)电路等效成(b)的放电电路形式,得到电路的时间常数:

  t = RC = ((R1//R3//R4)+R2)*C1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对于电路时间常数RC的计算,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如果RC电路中的电源是电压源形式,先把电源“短路”而保留其串联内阻;

  2、把去掉电源后的电路简化成一个等效电阻R和等效电容C串联的RC放电回路,等效电阻R和等效电容C的乘积就是电路的时间常数;

  3、如果电路使用的是电流源形式,应把电流源开路而保留它的并联内阻,再按简化电路的方法求出时间常数;

  4、计算时间常数应注意各个参数的单位,当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容的单位是“法拉”时,乘得的时间常数单位才是“秒”。

  对于在高频工作下的RC电路,由于寄生参数的影响,很难根据电路中各元器件的标称值来计算出时间常数RC,这时,我们可以根据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来通过曲线方法计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电容充电时,经过一个时间常数RC时,电容上的电压等于充电电源电压的0.63倍,放电时,经过一个时间常数RC时,电容上的电压下降到电源电压的0.37倍。

  rc电路时间常数的定义及计算

  如上图所示,如通过实验的方法绘出电容的充放电曲线,在起点处做一条充放电切线,则切线与横轴的交点就是时间常数R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R2下端接负12V,而负12V与 “地” 交流等电位。输入信号高电平时为3.5V,低电平时为零 ...

非常感谢,maychang,请问您都是哪些版块的版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刚本了点资料,说是复杂RC电路 计算RC时需将电源短路。

“说是复杂RC电路 计算RC时需将电源短路”

那是说电压源。

如果是电流源,计算RC时应将电源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maychang,请问您都是哪些版块的版主呀?

目前担任模拟电子和电源技术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担任模拟电子和电源技术版主。

有工资吗,还是免费做公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工资吗,还是免费做公益?

为什么我win10 下 用 CHROME浏览器访问  EEWORLD网站时,在首页,把鼠标挪到 登录后的用户头像上,不出菜单呢, EDAGE 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