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
蓄电池12V   ,直流稳压电(30V 5A规格),可以直接给蓄电池充电吗?不经过任何负载,直流稳压电源调至15V 5A,直冲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对蓄电池充电,应该采用恒流方式充电。

不知道你的直流稳压电源是否可以控制最大输出电流,如果是既可以调整最大输出电压又可以调整最大输出电流的直流电源,那么先把电流调节到最小,电压调节到最大,接上蓄电池,然后逐渐调大输出电流到你所要求的数值,为蓄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你的直流电源不能调整输出电流,则需要先将输出电压调整到蓄电池两端电压(注意蓄电池端电压是在一定范围内随电池电量变化的),联接蓄电池,观察输出电流,微微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使输出电流达到你所要求的数值。此方法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蓄电池充电时两端电压会上升,致使充电电流下降,又要重新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不同种类的蓄电池对充电是有不同要求的,不知你说的是那种蓄电池?

网友:
稳压电源功率够的话,也是可以的

蓄电池充电一般是要求恒流恒压

铅酸蓄电池单节充电满电压14.4V

不能经常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包括恒流恒压转换等,临时用用是可以的

网友:
除应急充电外决不建议直接用常规直流电源充电,因为充电讲究充电工艺,而充电工艺跟电池种类和容量相关。应急充电时,先根据电池容量和电源功率计算充电电流,取二者间的小值,然后将电源输出电压调到稍高于电池当前端电压0.1-0.2V,观察充电电流,缓缓提高电源输出电压,直至充电电流达到前述计算结果。过一会,随着电池的充电,充电电流会缓缓下降,然后再次提高电源输出电压达到预计充电电流,但电压最多提升到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然后观察到电流小到一定程度(跟电池容量有关)结束充电即可。此法不宜用在具有记忆效应的电池充电上。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