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adc采样误差

楼主:
芯片只有2路ad采样信号如何同时采集3相电流和6路pwm信号,误差怎么补偿

网友:
“只有2路ad采样信号如何同时采集3相电流和6路pwm信号”

那只能分时使用AD了。三相电流信号由模拟开关轮流接入AD,分别转换。

网友:
“误差怎么补偿”

不大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WM信号无需ADC,用常规IO读取。

两路ADC采集3路模拟信号只能分时复用,需要根据应用要求和ADC的参数确定能不能这样用。而且需注意的是,很多MCU只有1个内置ADC,不过是通过片内模拟开关的切换具有两路或多路ADC输入,这可跟多路ADC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注意区分。

至于误差补偿,先说清是什么误差,如果是ADC本身的转换误差,那可补偿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无需ADC,用常规IO读取。 两路ADC采集3路模拟信号只能分时复用,需要根据应用要求和ADC的参数确 ...

我就是想同时采集三路电流信号,分时复用肯定就会有采样误差嘛,比如RH850、TMS570这种,好像都是两路adc,第三路采集就会有误差,这个误差怎么补偿?还有你说的MCU一个内置ADC切换成多路的我就有点搞不懂,比如TI的2812、28335就是一路切换成2路吗,那这种的是不是只能同时采集一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同时采集三路电流信号,分时复用肯定就会有采样误差嘛,比如RH850、TMS570这种,好像都是两路adc ...

那你先说说看为什么“分时复用肯定就会有采样误差”?

网友:
某些应用场景可以通过两相电流算三相,看你驱动的什么东西,具体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