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大输出的电流,通常会并联MOS,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驱动G的信号要注...

楼主:
为了加大输出的电流,通常会并联MOS,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驱动G的信号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网友A:
先别说驱动信号要注意哪些细节。

你的MOS管,是 “头对头” 联接,即两个MOS的漏极联接在一起,目的可能是用MOS控制交流。这样联接,两侧的MOS管驱动必须分开,即必须是隔离的。这样联接,驱动变得复杂,绝对不能用一个芯片(U12的28脚和31脚)驱动。

网友A:
联接方式就不对,谈何 “细节”?先把 “巨节” 弄清楚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接方式就不对,谈何 “细节”?先把 “巨节” 弄清楚再说吧。

TI官网下载的参考设计  你说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别说驱动信号要注意哪些细节。 你的MOS管,是 “头对头” 联接,即两个MOS的漏极联接在一起 ...

梅老师  你看看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官网下载的参考设计  你说哪里有问题?

把TI官网下载的 “参考设计” 完整地贴出来,或者给出链接,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
一颗颠覆张老经验的器件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TI官网下载的 “参考设计” 完整地贴出来,或者给出链接,我下载来看看。

怎么说  张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颗颠覆张老经验的器件 https://www.ti.com/cn/lit/ds/symlink/bq76200.pdf

我看了这芯片的datasheet,其内部集成了自举电路和隔离电路。

现在芯片集成度是越来越高,各种不同的部分都能集成到一起。确实颠覆经验。

网友A:
一楼图中,使用的芯片可不是BQ76200。

多个MOS管门极并联,你自己说的 “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然后串联5.1k电阻,恐怕开关速度会相当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楼图中,使用的芯片可不是BQ76200。 多个MOS管门极并联,你自己说的 “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 ...

TI的BQ40Z50一样的原理  也是高边驱动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的BQ40Z50一样的原理  也是高边驱动MOS

你自己说的 “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然后串联5.1k电阻。

电容大了(并联多少个就增加到多少倍),还串联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说的 “这样一来。栅极电容就大了”,然后串联5.1k电阻。 电容大了(并联多少个就增加 ...

设一组4串三元锂电池组最高电压16.8,允许用户设备端1000uF电容,电容充电电荷量0.0168C,下面的MOSFET要将充电峰值控制到安全区的0.7倍即120A,则MOSFET的开启过程不得小于140uS,嘿嘿,这还不算啥,有的用户要接10000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一组4串三元锂电池组最高电压16.8,允许用户设备端1000uF电容,电容充电电荷量0.0168C,下面的MOSFET要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