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产品FCC 认证, RF测试

楼主:
射频即Radio Frequency,通常缩写为RF。射频测试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

射频概念bai

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

测试方法

用射频线按上图进行功分器的连接,并使用信号源和频谱仪测量5515C到EUT和EUT到频谱仪这两条路径的损耗,然后记录损耗值。

测量完损耗后按照简图将EUT与E5515C、频谱仪连接到功分器,把功分器衰减较大的一端接到频谱仪上。

在E5515C上调整信道号和路径损耗的补偿,然后按照下列表格中的参数设置E5515C。

EUT与E5515C之间建立呼叫连接,然后将E5515C参数调到all up bits的功率控制模式,使EUT以最大功率输出。

在频谱仪上设置好路径损耗的补偿,然后按照以下表格根据频率分段测试传导杂散,所测得的每段频谱的峰值功率必须低于以下表格标准规定的限值,并记录测得的数据。

然后按照以下表格重新设置E5515C的参数。

EUT与E5515C重新建立呼叫连接,把E5515C参数设置为0和1交替的功率控制模式。

按照以下表格重新设置频谱仪,根据频率分段测试传导杂散,所测得的每段频谱的峰值功率必须低于以下表格标准规定的限值,并记录测得的数据。

如需做RF测试,请直接与我联系。

网友:
无线RF需要做FCC-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