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讲段码屏原理及驱动的单片机类教学视频,请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
有没有讲段码屏原理及驱动的单片机类教学视频,请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段码屏 分LED段码屏 和LCD段码屏  LED段码屏驱动其实就和点亮一个LED二极管原理一样。

LCD段码屏

段码式液晶屏的重要参数:工作电压,占空比,偏压比。

驱动方式:根据LCD的驱动原理可知,LCD像素点上只能加上AC电压,LCD显示器的对比度由COM脚上的电压值减去SEG脚上的电压值决定,当这个电压差大于LCD的饱和电压就能打开像素点,小于LCD阈值电压就能关闭像素点。

LCD型MCU已经由内建的LCD驱动电路自动产生LCD驱动信号,因此只要I/O口能仿真输出该驱动信号,就能完成LCD的驱动。

有些LCD没内建驱动电路,就要CPU有带驱动电路或者外扩驱动。

段码式液晶屏幕主要有两种引脚,COM,SEG,跟数码管很像,但是,压差必须是交替变化,例如第一时刻是正向的3V,那么第二时刻必须是反向的3V,注意一点,如果给段码式液晶屏通直流电,不用多久屏幕就会废了,所以千万注意。

如何模拟COM口的波形,以1/4D,1/2B为例子:在COM输出高的时候,如果要屏幕亮,SEG就要输出低,那么在COM输出低的时候,SEG就要输出高,保证COM和SEG的压差大于1/2B工作电压就可以显示了时刻让SEG电平跟COM的电平反向,而且是变化的波形。

具体的可以参考一份LCD液晶的驱动资料或者介绍这方面的书看看。

像你要视频教学可以网上一搜。如:

具体效果如何可以多看几家对比。反正免费的多。

也可以看看带液晶驱动CPU的资料。一般都讲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段码屏 分LED段码屏 和LCD段码屏  LED段码屏驱动其实就和点亮一个LED二极管原理一样。   L ...

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