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讲单片机外围电路从220V经变压器转成12V 9V 5V 的计算过程的视频或资料

楼主:
有没有讲单片机外围电路   从220V经变压器转成12V  9V 5V 的计算过程的视频或资料,请帮忙提供一下

我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在计算的时候为什么变压器的阻抗他们经常忽略,还有变压器在电路中突通电、突断电时产生的瞬间高压,他们也不讨论。

网友:
这个计算相当简单,也不必准确计算,都是估计。

这样的小功率工频整流电源,首先变压器就只有几个等级,你只能在估计耗电量基础上选择大一档的容量,例如估计耗电量为6W,你选择10VA的变压器就不会错。

网友:
“他们在计算的时候为什么变压器的阻抗他们经常忽略”

这个参数,变压器生产厂家已经替你考虑好了,所以不必你再考虑。

网友:
“还有变压器在电路中突通电、突断电时产生的瞬间高压,他们也不讨论。”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上电不会产生瞬间高压,断电产生的瞬间高压也相当小,只影响到整流管(而整流管通常耐压至少数百伏特,不会损坏),并不会影响单片机电路工作,所以不讨论。

网友:
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方案,整个供电部分体积大

工频变压器上电不会产生瞬间高压,变压器的电感在断电瞬间会产生自感电动势,所以变压器断电还会产生瞬间高压也有变压器做的质量材料参数原因,或者是电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