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DRAM可否混搭?

楼主:
电脑 DIY 用户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想换新的DRAM模块,但可能还有另外一块 DRAM,担心两块互不兼容。那么,不同世代、不同速度、延时、电压或制造商的DRAM能否混合搭配起来使用呢? 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之一Micron美光旗下品牌,Crucial英睿达拥有24年的内存与存储先进经验,以下是英睿达专家就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

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深入研究混合不同类型的内存会发生什么情况之前,应该先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区分了不同的DRAM模块。一般来说,DRAM 由以下五大因素来决定:

1.     世代:即DRAM芯片的版本。每一代DRAM都在速度、延时和电压等方面有所改进。

2.     速度:即计算机在内存模块中存储和检索数据的速度。一般来说,DRAM越快越好。

3.     延时:也称为“时序”,是指系统CPU完成读/写任务所需的时钟周期数。DRAM模块的延时越低,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4.     电压:这与DRAM模块消耗的功率有关。

5.     品牌:内存制造商和/或组装商,如Crucial英睿达。

不同版本的DRAM可否混搭?

假设系统中有旧版DDR3 RAM,能否在DDR3旁边安装一个DDR4模块以实现更好的性能?

专家建议不要这样尝试,不同版本的DRAM不能混合。

事实上,用户根本不能在自己的系统中安装另一版本的DRAM。原因是一台计算机的主板只能处理某一代的内存,每一代DRAM的引脚位置都是不同的,这样可以防止用户在无意间安装错误的模块。

不同速度、延时和电压的 DRAM 可否混搭?

如果要安装不同速度的DRAM模块,虽然从技术上可以,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注意:DRAM将以最慢模块的速度运行。例如,如果有一个DDR3 1333MHz系统,安装了一个1600MHz的第二个模块,那它们都将以1333MHz的速度运行。

具有不同延时的模块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系统将基于时序最慢的模块来运行。另外要注意主板能处理哪些速度。如果主板只能处理1333MHz的模块,那么1600MHz的模块也只能以1333MHz的频率运行。

对于具有不同电压的DRAM模块呢?情况是,两个模块都会以更高的电压运行。

例如,如果一个插槽中有一个1.5v模块,另一个插槽中有一个双电压(1.35v/1.5v)型号,那么,系统将以1.5v的速度运行。如果想让自己的DRAM模块以1.35v的电压运行,那么所有的模块都必须是1.35v的,而且主板必须支持较低的电压。

所以,结果是不同速度、延时和电压的 DRAM可以混搭,但更高效模块无法发挥其优势。如果能负担得起用速度更快、延时更低的模块替换所有模块,那将获得最大收益。如果想省钱,可以购买速度和延时相同的其他模块来获得最大价值。

在超频方面有经验的用户可以调整BIOS和其他设置来提升混合速度模块的性能。但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

不同品牌的 DRAM可否混搭?

前面已经明确了绝对不能混合使用不同版本的DRAM。而且,混合使用不同速度、延时或者电压的模块也并非最佳选择。那么,混合使用不同品牌的DRAM会怎么?

理论上,如果其他特性(世代、速度、延时、电压)相同,那么使用两个不同品牌的DRAM应该没有问题。但一些旧版DDR3系统需要相匹配的内存组。

要记住的是,很多内存品牌并不生产自己的DRAM;他们只是组装模块。真正的内存制造商屈指可数。

组装过程中的细微变化,更不用说制造商之间的产品差异,都会影响模块的性能。虽然几率不大,但总有模块不能一起工作而导致系统蓝屏死机的情况出现。

所以建议用户仔细查阅制造商文件,并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

总结

本文讨论了混合搭配不同DRAM模块的各种场景,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总的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避免完全混合DRAM。现在的内存非常便宜,所以没有必要冒险去处理模块不兼容造成的麻烦。

网友A:
简单说说。

不同代的内存条可否混搭?

答:看主板是否支持,这个主板说明书中有,能支持的主板现在很罕见。

同代不同参数、品牌、容量的内存条可否混搭?

答:可以,务必将参数最低(非容量最低)的内存条插在bank0插槽,容量相同的内存条尽量插在相邻的插槽位。

不同电压的内存条可否混用?

答:原则上不要这么做,非要这么做,可能会导致内存条损坏或运行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说。 不同代的内存条可否混搭? 答:看主板是否支持,这个主板说明书中有,能支持的主板现在很 ...

还真把参数不同的内存混搭过,使用上感觉没什么提升,可能是内容比较小,记得是1G的内存条。后来听说混搭会降频什么的,又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把参数不同的内存混搭过,使用上感觉没什么提升,可能是内容比较小,记得是1G的内存条。后来听说混搭 ...

对于内存容量小的计算机,加大内存还是好处更多,哪怕内存降速。内存增加对速度的提升仅见于内存耗尽开始动用硬盘做缓存时,否则就会感觉不到。类似的,其实内存降速,甚至双通道变单通道,不用软件测,人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感觉不出来。

网友:
主板兼容性是问题,没有必要不要混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