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7的SCI串行通信接口

楼主:
SCI是一种双线异步串行端口,通常称为UART。 SCI模块支持CPU和使用标准非归零(NRZ)格式的其他异步外设之间的数字通信。 SCI接收器和发送器每个都有一个16级深FIFO,用于减少服务开销,每个都有自己独立的使能和中断位。 两者都可以独立操作以进行半双工通信,或同时进行全双工通信。
  为了指定数据完整性,SCI检查接收到的数据是否存在中断检测,奇偶校验,溢出和帧错误。 比特率可通过16位波特选择寄存器编程为不同的速度。

SCI模块的功能包括:
•两个外部引脚:
 -  SCITXD:SCI发送输出引脚
 -  SCIRXD:SCI接收输入引脚
如果不用于SCI,则两个引脚都可以用作GPIO。
•波特率可编程为64K不同速率
•数据字格式
 - 一个开始位
 - 数据字长度可编程为1至8位
 - 可选偶数/奇数/无奇偶校验位
 - 一个或两个停止位
•四个错误检测标志:奇偶校验,溢出,成帧和中断检测
•两种唤醒多处理器模式:空闲线和地址位
•半双工或全双工操作
•双缓冲接收和发送功能
•发送器和接收器操作可以通过具有状态标志的中断驱动或轮询算法来完成
•发送器和接收器中断的独立使能位(BRKDT除外)
•NRZ(不归零)格式
•13个SCI模块控制寄存器位于控制寄存器帧中,从地址7050h开始
该模块中的所有寄存器都是8位寄存器,连接到外设帧2.当访问寄存器时,寄存器数据位于低位字节(7-0),高位字节(15-8)读取为零。写入高位字节无效。

增强功能:
•自动波特率检测硬件逻辑
•16级发送/接收FIFO

SCI模块框图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