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怎么把一块板子上面挖一小块出来

楼主:
一块板子,上面有一块空地,大概5CM*5CM,刚好我有个小板子就在5CM*5CM内,我想把它挖出来,做成其他小板子,请问下图上应该怎么扣?这样是算拼版是吧?

网友:
中间去掉的轮廓线在机械层就行了

网友:
如果想做成两个板子相扣,手工能掰掉,可以做成拼板的槽就行,槽的形状一般有V型槽、邮票孔、空心连接条

网友:
算拼版了,厂家又不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