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中这个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和电平触发(高电平和低电平)有什么区别

楼主:
数字电路中这个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和电平触发(高电平和低电平)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必须用沿触发,有的必须用电平触发,最好能各举一个触发电路的实例,三极管分立级别的电路,符号电路实在是让人费解。谢谢大家 。

网友A:
边沿触发 就是跳变触发(下降缘触发必须有高到低的变化 上升缘触发必须有低到高的变化  注重跳变的过程) 电平触发就是在某一设置的电平就触发(如果电平一直保持会不断触发的)。

比如某IO口有一个按键,按下为低,抬手为高,如果你设置高电平触发 。  那抬手后会一直触发   如果你设置低电平触发 。  那按下后会一直触发

比如报警器。 如果没有手工恢复是必须一直报警的。这个就很适合电平触发。

比如规则信号频率检测。或者信号周期检测(这个还要加定时器一起完成)。这种就适合边沿触发。

至于按键检测,其实最适合用定时中断扫描完成。

网友B:
电平触发是在高或低电平保持的时间内触发,,而边沿触发是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这一瞬间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沿触发 就是跳变触发(下降缘触发必须有高到低的变化 上升缘触发必须有低到高的变化  注重跳变 ...

非常感谢。沿触发电路可否给个实际的电路,三极管级别的,不要电路符号图的那种,双稳态触发电路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触发是在高或低电平保持的时间内触发,,而边沿触发是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这一瞬间触发,,,,

非常感谢。沿触发电路可否给个实际的电路,三极管级别的,不要电路符号图的那种,双稳态触发电路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沿触发电路可否给个实际的电路,三极管级别的,不要电路符号图的那种,双稳态触发电路是沿触发 ...

双稳态电路的特点是:在没有外来触发信号的作用下,电路始终处于原来的稳定状态。

在外加输入触发信号作用下(这里没讲触发方式),双稳态电路从一个稳定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稳定状态。主要描述的是输出状态。

双稳态电路强调的是触发时电平状态会翻转一次。后面如果没有外加输入触发就不会再变化。

相对来说单稳态电路 从稳态翻转到暂稳态,在暂稳态维持一段时间后,再自动返回稳态。

这个和电平触发 边沿触发不是一个概念。  电平触发 边沿触发是描述的输入信号的变化状态引起事件

如果双稳态电路如果接到单片机的中断IO,可以设置为边缘触发,也可以设置为电平触发。只是结果不一样。

设置为边缘触发(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时。在双稳态电路前级的输入触发信号每变化一次。中断触发一次(前提还有中断要允许)。

设置为边缘触发(如果只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触发)时。在双稳态电路前级的输入触发信号每变化两次。中断触发一次(前提还有中断要允许)。

设置为电平触发(高电平触发)时。 在双稳态电路前级的输入触发信号每变化两次中有一次电平输出变高后。中断触发(一直触发)。

设置为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时。 在双稳态电路前级的输入触发信号每变化两次中有一次电平输出变低后。中断触发(一直触发)。

有些双稳态电路的输入部分的有些管脚信号可以理解为使用的是边缘触发,比如74ls74触发器的CP信号,不过光CP信号还不行,还要加上输入信号D的变化(其他管脚接法能让信号变化),如果输入信号不同时变化,那也不会有任何输出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是边缘触发主要是关注到变化的CP(加其他信号)是脉冲  ,关联触发的事件是稳态电路的输出。

其实没必要硬把中断触发和稳态电路扯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沿触发电路可否给个实际的电路,三极管级别的,不要电路符号图的那种,双稳态触发电路是沿触发 ...

同意6楼的回答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