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中 VEE VSS VDD 这三个引脚 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jxb01033016   @fighting   @黑衣人   @zhjzh72_2004   @daicheng   @fengxin   @gaoxiao   @zhangkai0215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   芯片中  VEE  VSS  VDD 这三个引脚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VDD是正电源,VSS是地,VEE是负电源。

这些在4051的说明书中都有。

网友:
最准确的应该是找datasheet,去看管脚描述,

网友:
高速CMOS芯片74HC4051的引脚与HEF4051完全兼容。在74HC4051中这三个引脚标注为VEE、GND和VCC。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是正电源,VSS是地,VEE是负电源。 这些在4051的说明书中都有。

非常感谢。请问有电源VDD就行了,为什么还会有个负电源VE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有电源VDD就行了,为什么还会有个负电源VEE?

通常的数字芯片是不必使用负电源的,使用单一正电源即可。

但是,模拟开关往往需要能够通过双向(为正或者为负)的模拟信号,于是模拟开关芯片设计了负电源。如果使用了负电源,则模拟信号的幅度可以从负电源到正电源。如果模拟开关芯片的VEE接地,即负电源为零,则模拟信号幅度只能从零到正电源。

也有一些模拟开关芯片只使用正电源,例如CD4066。该芯片根本没有VEE引脚。模拟信号幅度就只能从零到正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