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基于MX25L64字库构建与使用

楼主:
1.显示Flash ID

1运行效果

LCD屏显示从W25Q64读取的Flash ID,其程序代码如下:

    /* Initialize the SPI_FLASH driver */
    result = SPI_FLASH_Init();
    /* Check the SPI Flash ID    */
    if (result == TRUE)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1, "          W25Q64 TEST OK");
    }
    else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1, "          W25Q64 TEST NO");
    }
         /* Read SPI Flash ID              */
         FLASH_ID = SPI_FLASH_ReadJEDECID();
         gHelloString[0] = (u8) (FLASH_ID>>28);
         gHelloString[1] = (u8) (FLASH_ID>>24)&0x00ff;
         gHelloString[2] = (u8) (FLASH_ID>>20)&0x00ff;
         gHelloString[3] = (u8) (FLASH_ID>>16)&0x00ff;
         gHelloString[4] = (u8) (FLASH_ID>>12)&0x00ff;
         gHelloString[5] = (u8) (FLASH_ID>>8)&0x00ff;
         gHelloString[6] = (u8) (FLASH_ID>>4)&0x00ff;
         gHelloString[7] = (u8) (FLASH_ID&0x00ff);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2, "          Flash ID:");
         for(i=0;i<8;i++)
         {
                    u=gHelloString;
                    HEX();
         }

2.显示读取内容

按下K1键,以读取存储字模 或 读取数组以验证读取正确性。

图2 读取存储内容

显示读取内容的程序如下:

                   /* Read WEAKUP and then output to LED1           */
                   TmpStatus = HT32F_DVB_PBGetState(BUTTON_WAKEUP);
                   if(TmpStatus)
                   {
                           HT32F_DVB_LEDOn(HT_LED1);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8, "Read_");
                           L=0;
                           //SPI_FLASH_WriteStatus(0x00);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for(i=0;i<8;i++)
                           {
                                H=(u8) (ReadDZ>>((7-i)*4)&0x0000000f);
                                if(H<10)
                                {
                                   LCD_CharDraw8(Line6, L, H+'0');
                                }
                                else
                                {
                                   LCD_CharDraw8(Line6, L, H-10+'A');
                                }
                                L=L+8;
                           }

                           SPI_FLASH_BufferRead(Rx_Buffer, 0x1000,320);  // 256
                           for (i = 0; i <320; i++)
                           {
                               gHelloString= Rx_Buffer;
                           }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0;
                           for(i=0;i<8;i++)
                           {
                               u=gHelloString[i+j];
                               HEX1();
                           }
                           l=0;
                           for(i=0;i<8;i++)
                           {
                               u=gHelloString[8+i+j];
                               HEX2();
                           }
                           if(j<320)
                           {
                               j=j+16;
                               ReadDZ=ReadDZ+16;
                           }
                  }
                  else
                  {
                            HT32F_DVB_LEDOff(HT_LED1);
                  }

3.存储字模

按F2读取数组中的字模内容写入W25Q64内

图3  写字模到字库

将字模写到字库的程序如下:

        /* Read KEY1 and then output to LED2           */
        TmpStatus = HT32F_DVB_PBGetState(BUTTON_KEY1);
		if(! TmpStatus)
		{
			result = SPI_FLASH_Init();
			if (result == TRUE)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1, "          W25Q64 TEST OK");
            }
            else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1, "          W25Q64 TEST NO");
            }
			/* Clear the Block Protection bit      */
 			SPI_FLASH_SectorErase(0x1000);
   	        for (i = 0; i < 320; i++)
            {
               gHelloString= Hzk[i/16][i%16];
               Tx_Buffer= gHelloString;
            }
			SPI_FLASH_BufferWrite(Tx_Buffer, 0x1000,320 ); //256

			HT32F_DVB_LEDOn(HT_LED2);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8, "Write");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SPI_FLASH_BufferDualRead((u16*)Tx_Buffer,0x1000, 8);
	        for (i = 0; i < 16; i++)
            {
               gHelloString= Tx_Buffer;
            }
			l=0;
			for(i=0;i<8;i++)
	        {
		       u=gHelloString;
	           HEX1();
	        }
			l=0;
	        for(i=0;i<8;i++)
	        {
		       u=gHelloString[8+i];
	           HEX2();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8, "OK___");
		 }
		 else
		 {
		    HT32F_DVB_LEDOff(HT_LED2);
		 }

4.验证显示效果

以红色字体显示字模内容

图4  验证显示

         /* Read KEY2 and then output to LED3    */
         TmpStatus = HT32F_DVB_PBGetState(BUTTON_KEY2);
         if(! TmpStatus)
		 {
  		    LCD_StringLineDisplay8(Line8, "dispL");
			SPI_FLASH_BufferRead(Rx_Buffer, 0x1000,320);
	        for (i = 0; i < 320; i++)
            {
                  gHelloString= Rx_Buffer;
            }

		    for(i=0;i<10;i++)
	        {
				   if(i>4)  LCD_CharDrawHk(Line5, 176+(i-5)*16, i);
				   else    LCD_CharDrawHk(Line4, 176+i*16, i);
	        }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

至此,本次的测评任务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了,在测评期间出SD卡不支持的原因,超量完成了预期的设定目标,使得开发板用的更加得心应手,ESK32-360开发板是在是一款学习和开发的好工具。再次感谢有这样好的测评活动,也期待能有的HT32F12345测评和使用的机会。

网友A:
可以试着字库索引和字模文件下发升级,usart或者USB,写入外部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字库索引和字模文件下发升级,usart或者USB,写入外部flash

是的,正在摸索中,主要是文件大的时候,怕不协调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