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和弱电怎么区分?

楼主:
刚开始画PCB,上头老是强调强电和弱电分开,这个到底怎么区分?还有这些相同的端口的信号线、电源线、地线需要都连接起来吗?

网友:
一般语境下的“强电”指直接与供电网连接的电气回路,会带有对人身安全具有威胁的高电压。这类回路当然要与低压区电路各自独立的布置且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

网友A:
网络标号相同的回路当然要接在一起,相同电源、地标号的回路也要连接在一起,只是在有的板子上如何连接有讲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标号相同的回路当然要接在一起,相同电源、地标号的回路也要连接在一起,只是在有的板子上如何连接有讲 ...

那么那个像+3.3v,VCC,UDC,5V,16V等等走线都是走电源层吗

网友:
是让你把高低压隔离吧,高压一般是直接接市电或者整流过的市电,高压走线最好上下层和周围不要有别的走线,留出安全距离。

网友:
用手摸一摸裸露的线头,如果还能上来回帖的话,那就是弱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那个像+3.3v,VCC,UDC,5V,16V等等走线都是走电源层吗

那可未必,多数时候并非如此,那有那么多电源层。

网友:
电源板子上的强电一般指的高的电压,和大电流的线,PCB板上可以挖空,挖槽,加长路径,还要考虑爬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