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天线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PCB电路板上的天线应该用什么网络?

网友A:
这里并不涉及什么网络问题,可以做成一个封装,也可以在表层手工绘制。

网友:
“天线应该用什么网络?”

NB-IoT 传输数据的通信扩展板,要看支持哪种通信协议

看想用哪种通信形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并不涉及什么网络问题,可以做成一个封装,也可以在表层手工绘制。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