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编译出错,提示找不到指定文件,求教

楼主:
第一次安装这个,装的官网下载的六百多兆的安装文件。

工程不编译显示都正常,不明白怎么出错了,难道除了安装上面的还需要安装别的吗?

CS+版本如下:

CS+ for CC V8.04.00  [09 Jun 2020]

Product license

Version inform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ramework V9.04.00.06 [12 May 2020] Main window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ebug Tool Common Interface V8.04.00.03 [28 May 2020] Common interface libraries to use debug tool.
Device Information Common Interface V9.04.00.03 [14 Apr 2020] Common library for getting a device specific information.
RH850 Build tool CC-RH Plug-in V8.02.00.00 [25 Mar 2019] Build tool plug-in to use CC-RH compiler for RH850.
CC-RH V1.07.01 Build tool.
  BuildToolCCRHCore V8.04.00.01 [08 May 2020]
RL78 Build tool CC-RL Plug-in V8.02.00.00 [25 Mar 2019] Build tool plug-in to use CC-RL compiler for RL78.
RX Build tool CC-RX Plug-in V8.02.00.00 [25 Mar 2019] Build tool plug-in to use CC-RX compiler for RX.
RH850 Build tool GHS CCRH850 Plug-in V1.04.00.01 [12 Oct 2018] Build tool plug-in to use GHS CCRH850 compiler for RH850.
Debugger Collection Plug-in V8.04.00.03 [28 May 2020] Debug tool plug-in to use RH850, RX, RL78 Emulator/Simulator.
  Debugger Library V8.04.00.03 [28 May 2020]
Code Generator Plug-in for RH850 V1.02.02.05 [25 May 2018] Plug-in to generate the device driver automatically and to view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for RH850)
Code Generator Plug-in V4.08.04.01 [17 May 2019] Plug-in to generate the device driver automatically.(for V850, 78K0, 78K0R, RL78/G12, G13, G14, G1A, I1A, L12, F12, F13, F14)
Code Generator/PinView Plug-in V2.10.05.01 [15 Nov 2019] Plug-in to generate the device driver automatically and to view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for RX, RL78 not listed in Code Generator Plug-in)
Debug Console Plug-in V7.00.00.01 [06 Apr 2018] DebugConsole plug-in to support using standard I/O.
Quick and Effective tool solution - QE V9.04.00.08 [03 Jun 2020] Plug-in f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ntains useful tools.
Pin Configurator Plug-in V1.54.01.01 [31 Jul 2014] Plug-in to define the device pin configuration.
Program Analyzer Plug-in V4.11.00.01 [25 Sep 2019] Plug-in to analyze program.
IronPython Console Plug-in V1.40.00.02 [14 Apr 2020] It is a console where the IronPython commands and the CS+ enhanced feature of IronPython can be used.
Editor plug-in DLL V1.16.00.03 [28 May 2020] SEditor DLL
Stack Usage Tracer V1.05.00.02 [30 Jul 2014] Utility to display and adjust stack usage of each functions.
Update Manager Plug-in V2.03.00.02 [29 Oct 2018] Plug-in to communicate with CS+ Update Manager.

出错截图:

网友A:
应该有详细报错,比如哪个文件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详细报错,比如哪个文件找不到。

找不到Win32Exception,还有多个错误:AggregateException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Win32Exception,还有多个错误:AggregateException等等

看起来可能是环境错误,这种问题要么问问原厂,要么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