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电路的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如图下,是推挽升压电路的输出侧

变压器输出经过整流桥全波整流后,

经过的L1、D1、R1、C1这一块电路,是不是吸收电路

整流后的高频谐波或者尖峰能量,通过D1进入电容C1

然后能量通过功率电阻R1进行释放?

L1好像没有在吸收电路中起到作用?

网友A:
一楼图中那个整流桥,画错了吧?两个交流端未联接,正端和负端却联接到了交流上面。

网友:
“L1好像没有在吸收电路中起到作用?”

电感放错位置了

放到RC后面

网友B:
像这种前面有桥路的,之后的电压一般是脉冲状态,记住一个电源滤波的原则:
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电感平波

才能得到较为平整的直流,也相地吸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楼图中那个整流桥,画错了吧?两个交流端未联接,正端和负端却联接到了交流上面。

这里是我简画了这个全波整流的图,平时要画四个整流二极管

我这里直接用一个功能图(里面有大二极管的那个部分)代替了

因为变压器出来的交流通过全波整流后就是脉动直流,就直接分析后面那一块电路了

网友:
实际电源中,这里要注意,电感对高频是高阻,阻抗越大,损耗就大,发热也大

这里选用电感尽量用电感直流电阻低的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我简画了这个全波整流的图,平时要画四个整流二极管 我这里直接用一个功能图(里面有大二极管的 ...

既然已经有了整流桥,为什么还要使用D1和D2?而且在D1和D2两端加上那么多电阻电容电感?

如果整流桥符号只包括四个二极管中的D3和D4,那么D3和D4是否也加上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我简画了这个全波整流的图,平时要画四个整流二极管 我这里直接用一个功能图(里面有大二极管的 ...

首帖还修改了原文,说:“电感放错位置了,放到RC后面”。

这才是电感的正确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电感确实不起什么 “吸收作用”。本来电感就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前面有桥路的,之后的电压一般是脉冲状态,记住一个电源滤波的原则: 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电感平 ...

在首帖的图中,变压器输出已经经过了整流桥的整流,输出一个脉动直流,按照你在四楼的说法,此时已经经过了二极管的整流,接下来应该是电容的滤波和电感的平波,这样就能明白电感l1的作用,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首帖中d1这个二极管呢?另外滤波电容应该是跨接在输出和地之间,图中的c1明显不是滤波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首帖的图中,变压器输出已经经过了整流桥的整流,输出一个脉动直流,按照你在四楼的说法,此时已经经过 ...

把你的电原理图按照正常的画法画出来吧。

吸收电路,也应该是放到整流桥上,而不是放到整流桥后面的二极管上。更何况后面的这两个二极管纯属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首帖的图中,变压器输出已经经过了整流桥的整流,输出一个脉动直流,按照你在四楼的说法,此时已经经过 ...

既然认真来提问题,为什么草率地画简图让大家费神

网友D:
楼主位只是整流桥画错了,RCD没啥毛病,这是用来抑制二次侧漏感与整流管结电容的振铃的,有人喜欢对二极管阻尼,有人喜欢找个压差更小一点的电位。想想R1两端的电位差就知道了

网友:
思考一下,反激的RCD钳位参考点为什么要接在VIN,而不是接在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只是整流桥画错了,RCD没啥毛病,这是用来抑制二次侧漏感与整流管结电容的振铃的,有人喜欢对二 ...

已经有了整流桥,还用D1和D2干什么?

再说,楼主在一楼说了:“电感放错位置了,放到RC后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整流桥,还用D1和D2干什么? 再说,楼主在一楼说了:“电感放错位置了,放到RC后面&rdqu ...

像板登那个人,把L1放到红框处,能工作?这个人就是个半桶水

楼主不懂乱画图,我们的责任是把真相告诉看贴的人,不用去管楼主懂不懂电路

网友:
主回路都不要了,玩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板登那个人,把L1放到红框处,能工作?这个人就是个半桶水 楼主不懂乱画图,我们的责任是把真相告诉 ...

我看错了,电感放到红框位置,是3楼说的,不是楼主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原理图按照正常的画法画出来吧。 吸收电路,也应该是放到整流桥上,而不是放到整流桥后面的二 ...

把之前简化的全波整流模块画开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只是整流桥画错了,RCD没啥毛病,这是用来抑制二次侧漏感与整流管结电容的振铃的,有人喜欢对二 ...

在12楼的图中,RCD吸收电路的作用好比在单端反激电源原边侧,并联在原边绕组上的吸收电路,但是图中已经在变压器的输出侧了,为什么还要加入电感L1,如果没有这个电感,那么吸收电路叶就可以不要了。这个电感看不出作用,变压器输出后,经过整流桥全波整流,直接用最右边的两个有极性的电容滤波储能,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12楼的图中,RCD吸收电路的作用好比在单端反激电源原边侧,并联在原边绕组上的吸收电路,但是图中已经 ...

在推挽式开关电源中,正输出那路电感L1和负输出那路电感L2是必须的,不能短路掉。

L1和L2相当于正激电路中的电感。在开关管导通时由变压器次级绕组传输来的能量存储在电感中,开关管关断时电感中存储的能量向负载释放。这样才能够用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

如果L1和L2短路掉,相当于整流输出直接施加在电容C3和C4(18楼图)上,这样开关管从关断转入导通时将流过很大的尖峰电流,这也是不能容许的。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