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8A的断电再上电无法执行程序

楼主:
使用烧录软件将程序下载进入单片机之后,单片机可以正常执行程序,断电后,再上电,单片机就没有任何操作了,但是重新打开下载器之后,有个自动执行的选项,然后单片机又重新执行了上次断电的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请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按复位按钮能执行吗?

网友:
先检查本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复位按钮能执行吗?

按复位没有反应

网友:
检查的时候就是断电后再上电,程序在单片机里面,但是单片机无法自己执行,只有通过下载器的自动执行选项才可以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