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屈服强度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做试验机的,上面这个图是确定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的图片

23是上屈服强度,24是下屈服强度。

第四个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一样。

下面两个都比较好确定。

上面两个上屈服强度也好确定。关键是下屈服强度。

图上那几个点都大概平齐,我感觉在程序里不好判断。

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看图1、2,数据回撤后若发生振荡,24似乎是振荡的谷值。图3则说明数据回撤后不发生振荡,24即为回撤低点。图4说明无回撤,则平直线为24。建议楼主去看看有关测试理论方面的资料,弄清楚定义最好,同时应收集大量实验数据,根据数据结合理论确定最佳取值方案,那几个图怕是过于理想了,实际中可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