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气体流量检测

楼主:
要检测气体流量的目的,是用来检测调速吸气泵的工作状态。

从而调整转速,在不同环境下,都维持一个稳定的流量。

所用的泵是通过塑料管来抽气的。

如何才能检测到气体的流量呢?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气体流量计有现成的,根据需要去买合适的就是。自制不现实,就不必在这个方向费精力了。

网友:
对于有些流量控制,控制量是压力,在流量与压力对应时,根据压力控制流量更简单、廉价且反应迅速。

网友:
汽车上的空气流量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体流量计有现成的,根据需要去买合适的就是。自制不现实,就不必在这个方向费精力了。

我所使用的泵带得有转速反馈,可以通过转速来代表流量的相对大小吗?

如果用气体压力传感器,是要把传感器放在气路中间,不同流量的气体会产生不同压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所使用的泵带得有转速反馈,可以通过转速来代表流量的相对大小吗? 如果用气体压力传感器,是要把传 ...

气泵有很多种,有柱塞泵、涡轮泵、离心泵、膜片泵……

某些种类的气泵,流量与转速严格相关,但也有些气泵,流量与转速相关性很小。

网友:
气体流量一般是利用压差进行测量的

网友C:
气体流量测量原理有很多,比较便宜常用的是差压流量计,然后还有涡街流量计等等,当然用转速这个也行,不过转速这个抗干扰与误差方面应该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气体流量测量原理有很多,比较便宜常用的是差压流量计,然后还有涡街流量计等等,当然用转速这个也行,不过 ...

但我不是测管道的流量,只是用一个微型泵通过小塑料管抽气,给气体传感器检测目标气体浓度。所以才要保证流量稳定。通过测试流量来调节转速,达到要求的流量。我现在想能不能通过热敏电阻来检测,因为流动的空气能带走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所使用的泵带得有转速反馈,可以通过转速来代表流量的相对大小吗? 如果用气体压力传感器,是要把传 ...

泵的转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流量未必严格相关,只有严格相关才能用转速作为流量的依据,但你得先确认。还是先说清楚你的系统结构和应用目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不是测管道的流量,只是用一个微型泵通过小塑料管抽气,给气体传感器检测目标气体浓度。所以才要保证 ...

热敏方案不可行,分辨率太低,惰性又很大。如果你想获得有效的帮助,还是那句话,先描述清楚你的系统结构和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