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原理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电路是错的,Power部分的目的何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P1输入为何,只能猜。如果是两路不同来源的电源,那表达方式不对,没有回路无法成立。如果是交流输入或无极性电源输入,那图中看不出Q1、Q2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先去弄清楚实际电路或设计目的。

网友B:
DC-DC部分是5脚芯片典型的Buck电路,

Powe部分的P1前级是什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P1输入为何,只能猜。如果是两路不同来源的电源,那表达方式不对,没有回路无法成立。如果是交 ...

输入为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如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部分是5脚芯片典型的Buck电路, Powe部分的P1前级是什么控制

输入为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如下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为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如下图片

这样的波形,仍然无法解释一楼左边图中两个VIN标号的问题。注意两个VIN在电路中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为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如下图片

另外,插座P1有两个引脚,楼主只画出了其中一个引脚的波形。而且没有说明此波形是哪个引脚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入为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如下图片

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说清楚……

就是先是上高下低,然后下高上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波形,仍然无法解释一楼左边图中两个VIN标号的问题。注意两个VIN在电路中是联接在一起的。

先是上高下低,然后下高上低,又不是同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先是上高下低,然后下高上低啊

那肯定不对,连参考点都没有,如果信号源与你电路共地,你必须画出来,而且该用3脚的接插件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先是上高下低,然后下高上低啊

那么,插座P1处两个引脚之间的信号对地是悬浮的。

这样,D1~D4四个二极管可以为电容C1和C3充电,C1和C3这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接近输入信号的峰值。

但P1处信号无论是什么样子,也无法解释一楼图中左边两个VIN的问题。正如chunyang在二楼指出的:“Power部分的目的何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对,连参考点都没有,如果信号源与你电路共地,你必须画出来,而且该用3脚的接插件连接。

我认为Q1就是扩流,Q2就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Q1就是扩流,Q2就是保护。

Q1不能扩流。Q1集电极输出的电流不可能超过二极管D2提供的电流。

Q1集电极也不应该与C3上端联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Q1就是扩流,Q2就是保护。

扩谁的流?如何扩的?保护又是保的谁?怎么保的?

观点需要证据的支持。

网友:
这是一个实际验证过的电路,是可行的,能够得到稳压输出,大神们再看看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楼主我竟然找到了我画的图了,这就是一个极性脉冲及极性检测电路:

网友:
P1-pin2正脉冲时先整流后将电量存储在C1中,然后等待P1-pin2正脉冲的到来,当P1-Pin2输入了一个正脉冲经整流后储存在C3,然后DCDC U3启动,随即DVCC输出工作电压,随后DVCC触发Q2导通使得之前存储在C1中的电量通过Q2流向DCDC(U3)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