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开发环境的构建与使用

楼主:
热切期待中的开发板,终于乘着夕阳的霞光到来了!除了CH579M-R1开发板,还配有一条USB线,如图1所示。

图1 开发板及配件

有了开发板,接下来重要的工作就是构建开发环境。CH579开发板的开发工具即可以是KEIL4,也可以是KEIL5。

对于KEIL4的工程文件,只需以默认方式打开即可,无需额外配置。若使用KEIL5,则需安装Keil.WCH57x_DFP.1.1.0.pack,这样就可以在芯片列表中看到相应的芯片名称。

图2 芯片选取界面

CH579 程序起始地址: 0x00000000,容量限制 250K(0x3E800); CH579 SRAM 起始地址:0x20000000,容量限制 32K(0x8000)。

故在Code 及 RAM 配置时,应按图3所示进行设置。

图3 配置界面

经程序编译,完全后的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完全编译

编译所生成的目标文件*.HEX,可使用WCHISP Tool软件进行下载,其界面设置如图5所示。

图5 下载设置

在下载前,需将 开发板上的 PB22 引脚接到 GND 上,然后再上电。当下载完成后,再断开PB22与GND的连接。

网友A:
你这边速度挺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边速度挺快呀。

哈哈,资料收集的早,板子一到就能上手了。

网友:
不错,开始了。 这个板子如果出厂没人用过开始应该是默认WCHISP Tool软件下载。如果要换到KEIL调试要用WCHISP Tool使能两线调试接口。期待分享。

网友B:
支持,我这边还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我这边还没收到?

应该也很快会到,或许快递小哥就在门口了。

网友C:
楼主评测一个接一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评测一个接一个呢

碰巧了,背的时候也一样。在其他地方曾申请了4次HC32F460,依然是一无所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巧了,背的时候也一样。在其他地方曾申请了4次HC32F460,依然是一无所获。

我发现EEWORLD认真写评测计划能申请到板子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我这边还没收到?

同一批寄出去的。应该是地理位置问题。估计这一两天也能收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

首先肯定态度要认真。如果连申请争取的时候都不用心些,或者不写,负责选人的评委从哪里去判断这个人会测评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呢?从信用上就被打问号了呀。所以大家测评一定要认真写测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