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关闭供电电源?

楼主:
看了看去年山东电赛题目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
要求430自动切断供电电源然后。。。。
(1)增加“自动关机”功能,即在测量模式下,若1分钟内无任何按键按下,
    仪表将自动关闭供电电源并进入低功耗状态;再按下任意键,仪表将自动 返回“自动关机”前的状态

如何实现!!!

网友: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保存参数

网友:
这个需要硬件和软件的配合。软件方面,检测到一段时间无按键操作,先保存现场,再关闭电源,然后靠电路中的电容储电执行进入低功耗休眠态指令。硬件方面,所有支持唤醒的按键需要一个逻辑汇总,即按键按下时会产生一个沿跳变,用此沿跳变去临时唤醒电源和MCU,MCU再接力使能电源并根据之前保存的现场参数恢复前次休眠前的状态。为避免逻辑汇总电路耗电,可以采用双刀按键开关或者用二极管做隔离。电源若是稳压电压,需采用带使能端的型号,或者用MOS管搭个软开关。

网友:
需要用到继电器吧。

网友:
我不懂,但我知道现在很多数字万能表都在使用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