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CD4051 ,输出是从哪个引脚输出,课上刚开始学,有点头大,来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邀请:@rain   @莫恩   @程序天使   @歹匕示申   @wangfuchong   @fengxin   @xu__changhua   @绿茶   参与回复

请问   CD4051 ,输出是从哪个引脚输出,课上刚开始学,有点头大,来请教一下大家。最好能大致讲解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此类常规器件百度一下资料垂手可得,比发帖求助便捷多了。

网友:
这类模拟开关,输入和输出是可以互换的。即选择某路导通后,该路就相当于一个(具有一定电阻的)机械开关,信号从哪一端流入哪一端流出都可以。

网友:
即以CD4051来说,它既可以把一路模拟信号轮流分别送入8路,也可以从8路模拟信号中选择一个送入某需要该信号的设备。

网友:
就是一个单刀八掷开关,知道138译码器不,功能一样。

只不过,CD4051是8选1模拟开关,CMOS器件,74LS138是3线 - 8线译码器,TTL器件。

开关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的3位地址码ABC来决定。

网友:
原理图

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