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元器件画在PCB板子的反面?

楼主:
画四层板子,板子太小了,线路走不完,怎么把元器件画到板子的背面去?

网友A:
在线等,急,各位大佬

网友B:
元件放置层定义到反面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急,各位大佬

双击元器件,修改属性,  那层改成要放的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放置层定义到反面就是。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aixuexi呀呀呀呀 发表于 2020-9-4 16:28 在线等,急,各位大佬 双击元器件,修改属性,   ...

搞定了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