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 PWM呼吸灯

楼主:
在例程中,PWM的调节效果如果不是在示波器上观察实在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为此只能通过修改程序来使效果明显的明显。此外,由于PWM的输出并没有接到相应的LED上,因此需要外挂LED灯来解决。

翻遍手头的小模块,还真没有应手的,无奈将一个不太好使的DHT11模块排上用场,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电源指示灯,就让它充当LED了,电源则由PWM的输出来充当。

测试所用的PWM通道为PWM7,也就是PB1引脚。

测试用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
    char i;
    GPIOB_ModeCfg(GPIO_Pin_1, GPIO_ModeOut_PP_5mA); // PB1 - PWM7
    PWMX_CLKCfg( 4 );
    PWMX_CycleCfg( PWMX_Cycle_64 );
    while(1)
    {
                     for(i=0;i<64;i++)
                     {
                             PWMX_ACTOUT( CH_PWM7, 64*i/64, Low_Level, ENABLE);
                             mDelaymS(500);
                     }

                     for(i=64;i>0;i--)
                     {
                             PWMX_ACTOUT( CH_PWM7, 64*i/64, Low_Level, ENABLE);
                             mDelaymS(500);
                     }
    }
}

下载后的显示效果是渐暗渐亮的呼吸灯效果,见图1和图2所示。

图1  渐亮效果

图2 渐暗效果

网友A:
这板子开发网络和USB方便吗,而且可以同时开发使用,网络,USB 这两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开发网络和USB方便吗,而且可以同时开发使用,网络,USB 这两个功能吗

还有待测试,先预预热。

网友B:
板子上有空闲的LED,P7和P9上第一根排针上分别连接有LED3和LED4,可以用杜邦线连接使用。

网友C:
呼吸灯,点灯必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有空闲的LED,P7和P9上第一根排针上分别连接有LED3和LED4,可以用杜邦线连接使用。

当时没太仔细看,习惯性地认为它是以太网接口的专属标配了,后面才把它用到点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呼吸灯,点灯必选!

最早是都点亮LED打头,可谓是一灯法师了,现在PWM也不值钱了,也该归入一灯的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