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楼主:
两个问题

1.电化学试纸反应的波形往往是瞬间的,可能几百us,波形就消失了。像这种瞬间的波形如用示波器捕捉并且自动锁存?

2.有些IC或者MCU可以输出正弦波!正弦波对于测量生物阻抗很有意义?为什么不用方波,三角波,或者锯齿波?这些应用场合,正弦波有哪些优点?

网友:
触发模式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正弦信号是单一频率,方便计算

网友B:
正弦波谐波少,信号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正弦信号是单一频率,方便计算

单一频率?那其他的波形不是也可以做到单一频率吗?你说的是50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谐波少,信号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为什么正弦波谐波更少呢  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一频率?那其他的波形不是也可以做到单一频率吗?你说的是50HZ?

方波 三角波 你做FFT看下频谱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正弦波谐波更少呢  版主

给你推荐一个网易的文章,百度一下就能找到 <正弦函数牛在哪?频谱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波 三角波 你做FFT看下频谱就知道了

傅里叶变化  这个我哪里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傅里叶变化  这个我哪里知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9-8 18:43 傅里叶变化  这个我哪里知道啊      ...

一步步变化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步步变化过来的?

和你说那个文章,你仔细看一下就应该能明白。

所有的方波、三角波都可以理解成是不同频率正弦波的组合

比如一个1KHz的正弦波,它就是一1KHz的正弦波

而1KHz方波和三角波,它是由1KHz的正弦波和多个谐波组合形成的

上边那三张图片就是不同波形的频谱分布

所以说正弦波是单一频率、谐波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