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74HC04的缓冲作用是如何体现的,缓冲作用跟 锁存有什么区别?

楼主:
邀请:@rain   @莫恩   @黑衣人   @wenhuawu   @caoshangfei   @fengxin   @xu__changhua   @zhangkai0215   参与回复

请问  74HC04的缓冲作用是如何体现的,缓冲作用跟  锁存有什么区别?

网友:
74HC04是六反相器。其缓冲作用在于:反相器输入阻抗很高,消耗电流相当小,对信号源的影响小,而输出阻抗低,可以输出大电流。

网友:
“缓冲作用跟锁存有什么区别?”

所谓缓冲,输入信号变化了输出也随之而变。所谓锁存,一旦锁定后,无论输入信号怎么变,输出不再变化。

网友:
某些锁存器在未锁存时,输出是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的,通常称为是 “透明” 的,可以作为缓冲器用。但一旦锁存,输出就不再随输入而变化了。

网友:
74HC04严格来说,不是缓冲器,因为其输出与输入反相。通常只有输出和输入同相的才称为缓冲器。

网友:
反相器将电平从高转低,或者从低转高,在信号处理电路中可以作为缓冲

网友:
典型的缓冲器芯片如74HC244,典型的锁存器芯片如74HC573。看看其datasheet里面真值表就清楚了。

网友:
74HC04不是施密特触发,对于用于延时类的波形整形电路还不可以,74HC14缓冲作用抗干扰能力要比04号

网友:
反向器  非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