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发生器在给小信号时如何减小杂波?

楼主:
想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2mV的正弦波,可用示波器测时显示这个波形杂波很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信号发生器到示波器的联接线中地线没有接好。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联接线太长而且没有屏蔽,附近的强干扰源对联接线造成干扰。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2mV这么小的电压,如果附近有磁场干扰,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和探头金属尖端之间的导体环感应到的电压就可能有2mV这么大。

网友:
先给大幅值的信号,正常了再逐步减小。

网友:
现在99.9%的人用数字示波器,底噪10mV量级,只适合脉冲电路测量。模拟小信号还是老老实实用CRT模拟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BNC用锡线短路,已经有6mVrms,玩啥?

网友:
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先找到问题的根源,你先用示波器查看并分析杂波的类型,进一步分析杂波的来源,看看这杂波是你信号发生器本身带来的还是外部环境带来的,这个非常关键,微弱小信号对外界环境要求很高,做好屏蔽工作很关键(2mV其实还不算太小);其次,确定你的信号发生器能正常输出mv级的信号?幅度分辨率达到多少?确认一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和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否一致?阻抗不一致可能影响实际输出与设定值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