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905 EVM测评】+开箱上电测试

楼主:
神秘快递昨天到了,毕竟好久不在网上购物了,所以觉得是一个惊喜,果不其然,是申请的南芯电源评估板。

打开快递包装,里面有两个袋子,SC8905 EVM板和I2C转USB的小工具。

评估板真实样子;

看电路很简洁也很简单,如果做小体积的充放电电路的话是不错的选择。

通过给VBUS和GND供电(5V直流),可以在BAT端得到8.4V的电压,符合使用指南上的说明,如果想变换其他电压,可以通过修改板载的CSEL电阻来改变给电池的充电电压。

然后通过看手册,发现一处格式问题吧,感觉是少了一段,如果官方看到,可以对照一下,更新一下就好,此处是关于P1的作用,悬空和上拉是使能SC8905,接地的话是失能SC8905;

最给力的是软件测试工具了,大爱,通过使用指南的简单介绍,就可以快速上手,值得注意的是,SC8905需要外部供电时才可以进行I2C配置。

最后,开箱结束,简单的鼓捣了一下,觉得很棒的评估板,后续想自己做块板,测试一下。我觉得可以不用4层板吧,这个问题,可以请南芯官方回答一下,哈哈哈,感谢南芯和eeworld。

网友A:
感觉可以做一个可编程电源

网友:
收到。我给你反馈给南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以做一个可编程电源

是的 可以做个编程可调电源,很棒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可以做个编程可调电源,很棒的芯片

先收藏一下,以后说不定可以用上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可以不用四层板,但是需要注意对关键信号的保护,注意功率回路和信号回路的隔离。

毕竟这是块开关电源板,功率回路的开关动作可能会对弱信号造成干扰,影响环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