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下面公式中的90是怎样算出来的

楼主:
我想问下面画划蓝线的90是复数能过怎样转换算出来的?

网友A:
-90°是电容C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是电容C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公式它是怎样算出来的,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公式它是怎样算出来的,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复数乘以j,相当于在复平面上将该复数逆时针旋转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数乘以j,相当于在复平面上将该复数逆时针旋转90°。

大佬帮忙,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是我怎么也不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基础理论还是差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帮忙,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是我怎么也不能从理论上推导出来,基础理论还是差了点!

(ω/ωo)肯定是个实数,即该点在复平面的实轴上。乘以  j 后模不变,但该点位置位置在虚轴上半部分,这不就是逆时针转 90°么?

如果还不清楚,建议阅读有关复数的数学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ω/ωo)肯定是个实数,即该点在复平面的实轴上。乘以  j 后模不变,但该点位置位置在 ...

厉害,这么形象再不懂不就成傻子了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