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AT32F4xx SRAM空间大小

楼主:
Questions:AT32F403, AT32F403A, AT32F407 的SRAM 默认大小96KB,可以修改为224KB。AT32F413
的SRAM 默认大小32KB,可以修改为16KB 或64KB。如何修改SRAM 大小?

Answer:
1、修改AT32F403, AT32F403A, AT32F407 SARM 空间大小
AT32F403, AT32F403A, AT32F407 的SARM 大小默认是96KB,通过修改选择字节可以将AT32F403 的SARM 大
小由96KB 改为224KB,或者由224KB 改回96KB,下文介绍由96KB 改为224KB 的方法,由224KB 改回96KB 的方
法相同,不再重复说明。修改选择字节后需要复位MCU 才能生效。
信息块如下:

SRAM 大小选择字节如下:

可以用烧录工具修改,通过Artery ICP Programmer(下文简称ICP)、Artery ISP Programmer(下文简称ISP)
官方工具修改,详细方法见下文1.1 或1.2。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烧录工具修改,详细方法见第三方烧录工具使用说
明。
可以在引导程序(下文简称IAP)中或者在启动文件(startup_at32f403xx.s)中修改,详细方法见下文1.3 或
1.4。

编译器里需要将SRAM 大小设置为与修改后SRAM 大小一致,以下对keil 和IAR 设置进行说明。
keil 设置:Project Options  Target,如下图是设置为96KB,设置值是0x18000;如果设置为224KB,需要填入0x38000。

IAR 设置:Project Options  Linker  Config  Override default  Edit  Memory Regions,如下图设置SRAM 结束
地址是0x20017FFF,即SRAM 大小为96KB,如果设置为224KB,需要填入0x20037FFF。

1.1 通过ICP 修改SRAM 为224KB
① 少量修改步骤:AT-Link 或者J-Link 连接到MCU(BOOT0=0,BOOT1=0)  设备操作 选择字节 EOPB0
选择224KB(如果有其他设置一并设置好)  应用到设备,即完成修改。这里可以将选择字节另存为一个烧录
文件给批量烧录使用。

② 批量修改步骤:AT-Link 连接到MCU(BOOT0=0,BOOT1=0) AT-Link 设置 离线项目配置 新建项目
输入项目名称 选择MCU 型号 添加烧录程序 添加选择字节文件 (如果有其他设置一并设置好)
保存项目到AT-Link,就可以开始烧录了。

1.2 通过ISP 修改SRAM 为224KB
① 少量修改步骤:UART 或者USB 连接到MCU(BOOT0=1,BOOT1=0) 一直下一步到如下界面 选择编辑选
择字节 下一步 EOPB0 选择224KB(如果有其他设置一并设置好)  应用到设备,即完成修改。这里可
以将选择字节另存为一个烧录文件给批量烧录使用。

② 批量修改步骤:UART 或者USB 连接到MCU(BOOT0=1,BOOT1=0) 一直下一步到如下界面 选择下载到
设备 添加烧录程序 添加选择字节文件 (如果有其他设置一并设置好) 下一步(开始烧录)。

1.3 在IAP 中修改SRAM 为224KB
在运行启动文件时会加载SRAM,如果应用程序使用的SRAM 大于96KB,就要在IAP 修改选择字节,可以修
改为224KB,SRAM 大小选择字节UOPTB->EOPB0 的地址是0x1FFFF810,代码如下:
if(((UOPTB->EOPB0)&0xFF)!=0xFE)
{
/* Unlock Option Bytes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_Unlock();
/* Erase Option Bytes */
FLASH_EraseUserOptionBytes();
/* Change SRAM size to 224KB */
FLASH_ProgramUserOptionByteData((uint32_t)&UOPTB->EOPB0,0xFE);
NVIC_SystemReset();
}
注:修改选择字节前需要擦除选择字节区,如果选择字节区的其他选项已经设置过,需要将其他设置读出来,
擦除后和设置SRAM 大小一并写入。
1.4 在启动文件中修改SRAM 为224KB
在运行启动文件时会加载SRAM,如果程序没有IAP,而应用程序使用的SRAM 大于96KB,那么加载失败就
会进入hardfault,导致应用程序运行不起来。所以可以在启动文件中加载SRAM 之前将SRAM 大小设置为224KB。
1.4.1 keil5 环境下的修改
在启动文件中增加如下红色部分代码: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Extend_SRAM
MOV32 R0, #0x20001000
MOV SP, R0
LDR R0, =Extend_SRAM
BLX R0
MOV32 R0, #0x08000000
LDR SP, [R0]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1.4.2 IAR 环境下的修改
在启动文件中增加如下红色部分代码:
;;
;; Default interrupt handlers.
;;
THUMB
PUBWEAK Reset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NOROOT(2)
EXTERN extend_SRAM
Reset_Handler
MOV32 R0,#0x20001000
MOV SP,R0
LDR R0,=extend_SRAM
BLX R0
MOV32 R0,#0x08000000
LDR SP,[R0]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BX R0
以上配置完成后,选择工程里任意一个.c 文件并在里面增加一个void Extend_SRAM(void)函数,函数内容与“1.3
在IAP 中修改SRAM 为224KB”一样,代码如下:
void Extend_SRAM(void)
{
// check if RAM has been set to 224K, if not, change EOPB0
if(((UOPTB->EOPB0)&0xFF)!=0xFE)
{
/* Unlock Option Bytes Program Erase controller */
FLASH_Unlock();
/* Erase Option Bytes */
FLASH_EraseUserOptionBytes();
/* Change SRAM size to 224KB */
FLASH_ProgramUserOptionByteData((uint32_t)&UOPTB->EOPB0,0xFE);
NVIC_SystemReset();
}
}
注:修改选择字节前需要擦除选择字节区,如果选择字节区的其他选项已经设置过,需要将其他设置读出来,
擦除后和设置SRAM 大小一并写入。

网友:
附件为官方文档,以及工具

FAQ0054_如何修改AT32F4xx SRAM空间大小_V1.0.0.pdf

1.36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5

3.78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6

网友:
雅特力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