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10失真

楼主:
有大佬知道VCA810输出失真的原因吗?

第一个波形是输入,第二个是输出

网友A:
当前电源电压相对运放的增益过低了,要么降低增益,要么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前电源电压相对运放的增益过低了,要么降低增益,要么提高电源电压。

哇!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前电源电压相对运放的增益过低了,要么降低增益,要么提高电源电压。

这个运放,比较特殊,可以改变3脚直流电压来改变增益。增益可以从-40dB改变到40dB。3脚电压为-1V时,按照datasheet,增益为1。

如果增益确实为1,那么该运放不应该输出削顶和削底。

很奇怪。

网友:
通俗易懂就是放大倍数太大了,峰值都超过电源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比较特殊,可以改变3脚直流电压来改变增益。增益可以从-40dB改变到40dB。3脚电压为-1V时,按 ...

那就不清楚楼主仿真时是不是真的设置增益为1了,波形图中看就是典型的增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楼主仿真时是不是真的设置增益为1了,波形图中看就是典型的增益问题。

按照该运放datasheet,电源电压为正负5V负载100欧时,输出幅度可以达到1V还多一些。但楼主图中输出不到1V就切顶了。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也有可能是仿真模型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