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74 DAC使用DMA不输出的解决办法/汗

楼主:
今天准备使用STM32G474的DAC输出CHIRP信号,结果调了一天才调通,原因只是因为2个小小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DMA设置是periperal处要选WORD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坑了,因为电脑上一直插了一个ST-LINK V2,上边接了一个SensorTile.box(STM32L4)

原来的工程ST-LINK设置成了V3,可以直接高度G474,后来因为不好用,就新建了一个工程新建的工程默认仿真器是ST-LINK V2,在这个新工程上改了很多设置都无济于事

后来直接使用官方的DAC输出三角波和正弦波的例程,以前试过,肯定是好用的,结果没有输出,而且调试模式按下按键都没法进入中断

手里的2个板都试了,因为这两个板子很长时间没用了,开始怀疑是DAC坏了?,I/O烧了?,但是说不通

下午出去买菜回来,看到旁边的ST-LINK V2和SensorTile.box,想着拨下来吧,插上边不小心再弄短路了

结果刚拨下,IAR就报错,然后我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TMD,以前IAR合着一直在调试Sensotile.box,根本没对STM32G474进行仿真

G474的工程,代码下载STM32L4里边就不提示一下吗?

调错对象的问题解决后,剩下的问是就简单多了,最后实现了通过2路DAC输出互补信号。

网友A:
还是KEIL用着舒服,最近几版没有那么吃资源了,第一个坑当时也踩中了,不过结合波形,立马意识到了,把给的数据拆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KEIL用着舒服,最近几版没有那么吃资源了,第一个坑当时也踩中了,不过结合波形,立马意识到了,把给的 ...

我以前也喜欢使用keil,后来因为更新pack包经常出错,就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喜欢使用keil,后来因为更新pack包经常出错,就放弃了

你说的这一点确实烦人,而且最近几个月官网下载挂了,只能网上找了。。。IAR还没了解过是个什么模式

网友C:
踩点埪就写出来,后面的人就可以少进埪。

或者踩到就可以搜到你的解决方法。也少郁闷点时间。

网友D:
这种操作我也经常搞。keil的一个sct文件,怎么改都不行,实在找不出问题。最后弄了快一天,才发现我编辑的sct是另一个工程的sct,当前工程在关闭上一个工程的时候,文件不会自动关闭。。。很不幸我两个工程用的sct名字是一个。特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踩点埪就写出来,后面的人就可以少进埪。 或者踩到就可以搜到你的解决方法。也少郁闷点时间。

一天的时间解决这点小问题,说出来心里能舒服点。看到本帖的网友以后遇到类型问题也多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供个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一点确实烦人,而且最近几个月官网下载挂了,只能网上找了。。。IAR还没了解过是个什么模式

IAR以前不怎么喜欢,感觉和MDK比功能简陋了些,不过至少还算稳定。

现在IAR也可以安装MDK的pack了,不考虑下载pack包的问题也挺方便。

基于eclipse或者其它三方的IDE也有,一直没用习惯,如果习惯eclipse开发,弄STM32用STM32CubeIDE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操作我也经常搞。keil的一个sct文件,怎么改都不行,实在找不出问题。最后弄了快一天,才发现我编辑的s ...

对,有时候复制的工程,上一个main.c文件没关闭,结果编辑错了怎么修改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0-9-7 19:54 这种操作我也经常搞。keil的一个sct文件,怎么改都不行,实在找不出问 ...

iar和keil的编辑器都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