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 ARIA2远程下载服务器搭建

楼主:
Aria2 是一个多平台轻量级,支持 HTTP、FTP、BitTorrent 等多协议、多来源的命令行下载工具,性能相当不错,速度不比迅雷慢。

但Aria2 本身既没有Ui界面,也没有远程控制。所以需要nginx和ariang两个软件来配合使用。Nginx 是一个非常轻量级的HTTP服务器,非常适合放在树莓派上作为 Aria2 的 Web 管理。ariang是专为aria2打造的一个WEBUI,非常好用。

安装Aria2指令

sudo apt-get install aria2

选择Y后自动安装完毕

创建aria2目录用于保存aria2的配置文件

sudo mkdir /etc/aria2

两个相关文件为aria2.conf,aria2.session

创建aria2.session。这是aria2的会话记录保存文件,用于保存信息。直接保存退出即可。

创建aria2.conf。这个是aria2的配置文件,添加以下内容:

#文件保存目录
dir=/mnt/usb-ntfs
disk-cache=32M
continue=true
#NTFS建议使用falloc, EXT3/4建议trunc, MAC 下需要注释此项
file-allocation=falloc

#下载连接相关
max-concurrent-downloads=10
max-connection-per-server=15
split=10

#进度保存相关
input-file=/etc/aria2/aria2.session
save-session=/etc/aria2/aria2.session
save-session-interval=60

#RPC相关设置
enable-rpc=true
rpc-allow-origin-all=true
rpc-listen-all=true

#BT/PT下载相关
peer-id-prefix=-TR2770-
user-agent=Transmission/2.77
bt-seed-unverified=true
bt-save-metadata=true

使用sudo aria2c --conf-path=/etc/aria2/aria2.conf启动aria2服务,显示正在监听,则启动成功。

ctrl+c退出。

aria2随系统启动

创建aria2c的服务文件,sudo nano /etc/init.d/aria2c,添加内容:

### BEGIN INIT INFO
# Provides: aria2c
# Required-Start:    $network $local_fs $remote_fs
# Required-Stop:     $network $local_fs $remote_fs
# Default-Start:     2 3 4 5
# Default-Stop:      0 1 6
# Short-Description: aria2c RPC init script.
# Description: Starts and stops aria2 RPC services.
### END INIT INFO

USER=root
RETVAL=0

case "$1" in
    start)
        echo "Starting service Aria2..."
        aria2c --conf-path=/etc/aria2/aria2.conf -D
        echo "Start service done."
    ;;
    stop)
        echo "Stoping service Aria2..."
        killall aria2c
        echo "Stop service done."
    ;;
esac

exit $RETVAL

ctrl+octrl+x保存退出。

设置文件读写权限sudo chmod 755 /etc/init.d/aria2c,保持权限和目录下其他文件权限一致。

使用指令sudo update-rc.d aria2c defaults设置开机启动。

安装标准版Nginx

sudo apt-get install nginx-full

选择Y等待安装完成。

使用指令sudo update-rc.d nginx defaults设置开机启动

PC上的浏览器中输入你的树莓派IP,显示如下图片则nginx安装成功

下载最新版AriaNg

把目录切到tmp下:cd /tmp

wget https://github.com/mayswind/AriaNg/releases/download/1.1.7/AriaNg-1.1.7.zip

解压缩文件到/var/www/html

sudo unzip AriaNg-1.1.7.zip -d /var/www/html/

完成后,在PC上的浏览器使用树莓派IP连接树莓派,就可以显示Aria2的管理页面了。点击新建即可开始创建下载了,操作起来很方便。

网友A:
下学习视频应该很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学习视频应该很有优势。

下学习视频可以有,只要下载源不限速,速度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