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表电机的减速机构(控制阀门)电压检测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图中两个引脚作用

楼主:
邀请:@莫恩   @songbo   @open82977352   @歹匕示申   @西门   @绿茶   @zhangkai0215   @shuining   参与回复

如图,M+ M- 是 水表电机的减速机构(控制阀门开关的小电机,开阀通水,关阀断水)的控制线路,JCDC是 开关阀过程中 电压检测电路,如果电压非常低,就说明电池电压将无法控制关阀,再使用一段时间,电池电压会低到无法控制电机关阀,因为是预付费的水表,业主要先买水后用水,在表中购买水量减至0时,水表要自动关阀,

如果在电池电压低到无法控制关阀时阀门还处于开阀状态,那业主之后就可以不用购水还可以正常用水,这就起不到先买水后用水的预付费的作用,

请帮忙分析一下图中JCDC就是用于检测电压的,请问

1、图中为什么要加上R1R2两个电阻和  C1 C2 两个电容,是先给电容充电,而后再测电压上的电压作为检测电压吗

2、图中 DWG /DWK  是用来及时 释放电容的电压,以备下次使用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
唉  101个人看了,无1回复,真的是无语

网友:
搞电子的看来真是一有点深度,就都藏着掖着。

网友A:
JCDC, DWG ,DWK  三个脚都是单片机控制引脚,应该先充后检,单片机才能进行计算,取决于单片机的程序控制和算法

网友B:
该电路是利用RC回路充电,再根据逻辑跳变的时间判断电压,但此法不可靠,放着片内ADC不用,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是利用RC回路充电,再根据逻辑跳变的时间判断电压,但此法不可靠,放着片内ADC不用,很奇怪。

非常感谢。jcdc  dwg dwk 都是  单片机上的引脚呀,这应该是接片内的ADC了吧,您是如何判断出 它是根据逻辑跳变的时间来判断电压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jcdc  dwg dwk 都是  单片机上的引脚呀,这应该是接片内的ADC了吧,您是如何判断出 ...

RC充放电时间。可以算出电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C充放电时间。可以算出电压来。

非常感谢。请问 JCDC  DWK   DWG 三个引脚都是用来检测电压吗,那不重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JCDC, DWG ,DWK  三个脚都是单片机控制引脚,应该先充后检,单片机才能进行计算,取决于单片机的程 ...

非常感谢。请问,充电的线路是哪几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请问 JCDC  DWK   DWG 三个引脚都是用来检测电压吗,那不重复了吗?

JCDC也许是为了省电用。平常不测试的时候电平为低或高阻(看怎么省电)。就省电了。测量时给个高电平,测完后再给低或高阻。(个人猜测)。

因为电机也只是很少时候会转动的。

平常板子要维持在几个ua级别。

网友:
这两路是检测阀开或关到位的信号的吧!JCDC为了省电,检测时才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