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输入捕获模式如何检测空闲

楼主:
STM32的定时器设置为输入捕获模式且开启DMA操作,在输入捕获模式下,当检测到ICx信号上相应的边沿后,“计数器”的当前值被锁存到捕获/比较寄存 器(TIMx_CCRx)中。

问题一、“计数器”是不是指的是对应定时器的当前值。

问题二、“计数器”是什么时候开始定时的,是启动定时器时,还是当一个脉冲被检测到时开始。

问题三、如果定时器计数溢出怎么处理。是置标志位还是什么其它操作。

问题四、在长时间没有检测到信号时(TIMx_CCRx)是什么值。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

就是捕捉到符号条件外部输入信号后计下定时计数器的值。

(你可以设置中断读或者DMA方式读 区别是中断要次次中断 DMA就速度很快,不用到中断里面去,当然如果你同时开了中断又是另外一回事)。

“计数器”是什么时候开始定时的,是启动定时器时。

脉冲检测到后如果用DMA可以设置自动重装。自动重装后值就从重装值开始。

如果中断模式你可以在中断里面重装。也可以设置自动重装。

定时器溢出你可以设置溢出中断。还可以设置自动重装。

你搞个例子跑跑就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 就是捕捉到符号条件外部输入信号后计下定时计数器的值。 (你可以设置中断读 ...

谢谢,我知道了。也就是计数器与定时器的区别就是只是检测到外部脉冲拷贝值这一种操作,其余定时器的操作都可以用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知道了。也就是计数器与定时器的区别就是只是检测到外部脉冲拷贝值这一种操作,其余定时器的操作 ...

本质还是定时计数器,只是用定时计数器去捕获时间(加了触发)。DMA也是,加DMA进去。

网友:
定时器就是计数器实现的。计时器有计时频率,然后计时次数,然后就有定时长了。

网友:
问题一、“计数器”是不是指的是对应定时器的当前值。

答:就是CNT值

问题二、“计数器”是什么时候开始定时的,是启动定时器时,还是当一个脉冲被检测到时开始。

答:不存在定时,计数值是循环加或减

问题三、如果定时器计数溢出怎么处理。是置标志位还是什么其它操作。

答:需要软件配合溢出中断处理

问题四、在长时间没有检测到信号时(TIMx_CCRx)是什么值。

答:没信号就没有装入事件,CCRx值不变

软件配合溢出中断处理超长的捕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