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905 EVM测评】南芯电源板I2Ctool的使用

楼主:
1、按照作业要求接线,上电测试。

如图接线,用供电模块提供5.05V电压,电压可以旋转电位器调整,读取Vbus电压为5.05V

在输出电压处Vbat取得8.40V电压,

2. 按照手册提供的I2c Tools工具如下,

直接修改Vout,但是输出电压仍然没有改变,还是8.40V。那么还需要哪些设置呢,手册里没有找到。还要再分析一下。

来自 2楼

南芯SC8905 EVM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4-1-1.html

网友:
哈哈,第一个完成小作业的小伙伴

网友A:
现在评测都要交作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评测都要交作业了

哈,是呀。有的测评活动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评测都要交作业了

这个作业挺有意思的,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换一下电阻 试试,软件调节输出我也没搞定

网友:
我也是调试不成功,GLOBAL_CTRL的DIR位置0,不管其他如何设置,输出均为8.4V,该位置1,则不管其他如何设置,输出均为1.5V左右。用户手册中没有找到相应的说明,数据手册又是英文的,阅读起来比较困难,正在慢慢啃。

网友:
    是我们理解错了,在充电模式下VBAT的电压默认为8.4V,VBUS的电压可在2.2V~22V范围,在放电模式下,VBUS输出默认为5V,可以通过外部或内部(寄存器)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在充电模式下VBAT的电压通常在8.4V(两串)、12.6V(三串)和16.8V(四串)左右,只有在放电模式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VBUS的电压。所以应该将5V电源接在VBAT上,然后在VBUA上检测电压,才能完成规定的任务。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9-10 08:37     是我们理解错了,在充电模式下VBAT的电压默认为8.4V,VBUS的电压可在2.2V~22V范围,在放电 ...

给Vbat供电5V,这个操作也执行了,更奇怪,输出始终是1.8V。

不理解所以没发在帖子上。

网友:
在工具中的05项DIR设置为1(放电模式)了没有?

网友:
有明确的目标,有明确的作业,形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