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驱动

楼主:
无源蜂鸣器驱动

这是一款购买的机器驱动的无源蜂鸣器测试到的波形,声音还比较大,用的是两个IO口直接连接到蜂鸣器两端。

自己设计的如果只用一个IO口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一端接电源3V另一端经过三极管到地反而声音更小!为了达到同样的声音大小,也想用两个IO和蜂鸣器直接连接!我要怎么跟软件工程是说?就说驱动的频率3.7K就可以?还需要告诉他哪些信息才能达到和参考产品一样的效果?比如声音大小

网友A:
两个I/O口分别联接到蜂鸣器两端,那是推挽联接方式,两个I/O口互为反相。

一个I/O口加三极管驱动蜂鸣器,那是单端方式。蜂鸣器两端电压是前述推挽方式的一半,当然声音比较小。

网友A:
你要对软件工程师说明白:这两个I/O口必须反相,即一个高电平时另一个必须是低电平。交换电平的重复频率是由你自己定的。

网友A:
蜂鸣器不发声时,你那两个I/O口应该是什么电平?想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不发声时,你那两个I/O口应该是什么电平?想明白了吗?

我当然知道的啊 叫起来要 方波才行啊     你看懂我的问题没啊 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对软件工程师说明白:这两个I/O口必须反相,即一个高电平时另一个必须是低电平。交换电平的重复频率是 ...

从测试到的波形来看   驱动的信号也就是翻倍了!峰峰值能达到3*2=6V?没明白这点,毕竟都是0电平作为参考电平,怎么能达到6V?电压都高了,声音自然就大了。用第三个图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知道的啊 叫起来要 方波才行啊     你看懂我的问题没啊 兄弟

“ 我当然知道的啊 叫起来要 方波才行啊  你看懂我的问题没啊 兄弟”

你的问题,估计我多半看得懂。

两个I/O口,一个我们称为A,另一个我们称为B。要蜂鸣器不发声,A和B有四种组合:A保持高而B保持低;A保持低而B保持高;A和B均保持高;A和B都保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到的波形来看   驱动的信号也就是翻倍了!峰峰值能达到3*2=6V?没明白这点,毕竟都是0电 ...

“峰峰值能达到3*2=6V?没明白这点,毕竟都是0电平作为参考电平,怎么能达到6V?”

两个I/O口驱动蜂鸣器,蜂鸣器两端电压峰值可以达到电源电压。这和开关电源中全桥电路的工作类似。

用第三个图,蜂鸣器两端电压峰值在理想情况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到的波形来看   驱动的信号也就是翻倍了!峰峰值能达到3*2=6V?没明白这点,毕竟都是0电 ...

从你的问题看,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9-7 17:59 从测试到的波形来看   驱动的信号也就是翻倍了!峰峰值能达 ...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交替给电平 反相 也就是0-3.3V啊    要有一个是-3.3V   3.3-(-3.3) 才能到6.6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问题看,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

另一个反相就好了     你说的其他的点都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9-7 17:59 从测试到的波形来看   驱动的信号也就是翻倍了!峰峰值能达 ...

我的意思是 另一个要在-3.3-0V直接震荡  才能到6.6V的峰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问题看,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

你这句话怎么打出来的???等下我说你几句你又闭关又接受不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交替给电平 反相 也就是0-3.3V啊    要有一个是-3.3V   3.3-(-3.3) 才能到6.6V啊!”

所以我说 “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

IO口能输出-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振幅是6.6V了 也就是两倍的VCC  这个怎么做到的?比如IO口B3是给高3.3V  B2给低也就是0V   ...

说实在的,你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一下IO口的波形就一目了然了,多动动手

网友C:
无源蜂鸣器有额定电压和谐振频率,当你的IO驱动频率和无源蜂鸣器产生共振,声音就是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源蜂鸣器有额定电压和谐振频率,当你的IO驱动频率和无源蜂鸣器产生共振,声音就是最大

3-9V,4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你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一下IO口的波形就一目了然了,多动动手

你没看到波形吗???????

网友C:
三个问题:1、图2的波形是图1的两个IO驱动的波形吗?

2、这驱动的芯片的型号是?

3、如图2的波形图所示,CH1峰峰值是6.56V,那你的CH1探头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到波形吗???????

如果我猜的不错,图2的波形的测试方法应该是CH1的探头和接地线分别入两个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问题:1、图2的波形是图1的两个IO驱动的波形吗? 2、这驱动的芯片的型号是? 3、如图2的波形图所 ...

1.是的

2.这个无关紧要,普通的IO,输出电流最大20mA,3V供电

3.示波器直接接驱动两个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I/O口分别联接到蜂鸣器两端,那是推挽联接方式,两个I/O口互为反相。 一个I/O口加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

maychang老师!这是参考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和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这是软件的延时搞得不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提高音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这是参考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和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这是软件 ...

提高音量的办法很多,不过都需要增加元件,当然也就增加了电路板面积和材料成本。如果不计成本和体积,弄到比高音喇叭还响亮也容易,只要你的压电蜂鸣器承受得住。

一个办法是使用三极管驱动变压器,变压器升压后供电给压电蜂鸣器。

另一个办法是使用三极管驱动,但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这是参考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和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这是软件 ...

你们自己产品的波形,有个 “台阶”,这是软件造成的。这个 “台阶”,对音量影响不大,可以不必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自己产品的波形,有个 “台阶”,这是软件造成的。这个 “台阶”,对音量影响不 ...

现在音量少很多啊  同样的硬件  声音比参考样品少了至少2/3而且声音沙哑不清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高音量的办法很多,不过都需要增加元件,当然也就增加了电路板面积和材料成本。如果不计成本和体积,弄 ...

那人家参考样品同样的硬件为什么声音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自己产品的波形,有个 “台阶”,这是软件造成的。这个 “台阶”,对音量影响不 ...

用逻辑分析仪也抓了下波形(因为是方波,不知道选取哪个协议,选的IIC的协议,)波形如图,请可以进一步指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人家参考样品同样的硬件为什么声音更大?

想必是 “人家” 用的压电蜂鸣器片和你使用的不同。可能 “人家” 的压电片转换效率更高,或者 “人家” 的驱动频率可能更靠近压电片的固有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也抓了下波形(因为是方波,不知道选取哪个协议,选的IIC的协议,)波形如图,请可以进一步 ...

此波形与23楼最后一幅照片波形并无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波形与23楼最后一幅照片波形并无不同。

你说的此波形是哪个波形啊?一个参考样品一个自己产品  是有两个不同波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9-12 11:50 那人家参考样品同样的硬件为什么声音更大? 想必是 “人家 ...

硬件条件一样!!!蜂鸣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此波形是哪个波形啊?一个参考样品一个自己产品  是有两个不同波形的

“此波形” 当然是指你们自己产品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条件一样!!!蜂鸣器是一样的

23楼示波器波形上看, “参考产品无源压电蜂鸣器的驱动波形” 和 “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器驱动波形” 的频率就不一样,相差二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楼示波器波形上看, “参考产品无源压电蜂鸣器的驱动波形” 和 “自己产品压电无源蜂鸣 ...

那就是频率的问题咯?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频率的问题咯?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发出来

贴代码有什么用?已经知道频率相差2倍,直接改源程序就是了。

频率相差2倍,音乐上叫做8度音。两个音高相差8度,你居然听不出来?在26楼说 “现在音量少很多啊  同样的硬件  声音比参考样品少了至少2/3而且声音沙哑不清脆”,却没有听出音高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频率的问题咯?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发出来

在单片机版面,你提过多次延时程序的问题。现在还要 “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发出来”,看来延时还是没掌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频率的问题咯?明天叫他把这部分代码给我  我发出来

在9楼我曾经说:“从你的问题看,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弄明白 “电压”,连 “频率” 是什么东西,也不甚了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9楼我曾经说:“从你的问题看,你还没有弄明白 ‘电压’ 是什么东西”。现在 ...

叫你一声老师是看得起你   在那倚老卖老  实在可恶!你自己从这里爬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你一声老师是看得起你   在那倚老卖老  实在可恶!你自己从这里爬出去

朽木不可雕也。

网友:
倚老卖老  故作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