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放电回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半桥逆变拓扑

在掉电情况下,若±Vbus母线电压大于36V,则Q1和Q2两个功率管的驱动信号依旧存在,使得上下两管轮流导通。

现在分析母线电容C1和C2在母线电压掉电的情况下的放电回路

若要释放母线电容C1电量,则电量要从C1正极出发,流回GND,中间经过耗电器件才可以

同样C2的话,电量要从GND出发,流回-Vbus这个节点,才可以放电。

而图中找不到上述的两个回路,电容如何放电?

网友A:
C1、C2之间和C1、C2之间(两个C1,两个C2)联接有负载,通过负载和MOS管漏电流放电。

另外,母线掉电,不一定是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C2之间和C1、C2之间(两个C1,两个C2)联接有负载,通过负载和MOS管漏电流放电。 另外,母线掉电,不 ...

首先把图纠正了,母线电容是c3和c4 并且半桥的输出是从A点接出去 您说的c1c2之间和c3c4之间连接有负载,这个负载指的是什么,图中没有看出来。 另外通过功率管的漏电流放电是什么原理,两个功率管在母线电压掉到40伏之前还是会轮流导通的,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给母线电容放电提供通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图纠正了,母线电容是c3和c4 并且半桥的输出是从A点接出去 您说的c1c2之间和c3c4之间连接有负载 ...

"您说的c1c2之间和c3c4之间连接有负载,这个负载指的是什么,图中没有看出来。 "

图中没有看出来是因为你没有画出来。

负载通常是一个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这个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一端接图中A点,另一端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图纠正了,母线电容是c3和c4 并且半桥的输出是从A点接出去 您说的c1c2之间和c3c4之间连接有负载 ...

“两个功率管在母线电压掉到40伏之前还是会轮流导通的,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给母线电容放电提供通路吗?”

如果母线电压降低到40V(一楼说是36V)之前两个开关管仍然轮流导通,当然C3和C4会通过开关管和负载放电,放电到40V的一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图纠正了,母线电容是c3和c4 并且半桥的输出是从A点接出去 您说的c1c2之间和c3c4之间连接有负载 ...

即使A点与GND之间不是一个变压器的初级,也总要接个负载(否则逆变出来的电能给谁用)。

即使负载没有直流通路(纯电容负载),在两个开关管轮流导通情况下,C3和C4也会通过这个纯电容负载和两个开关管放电。在母线电压逐渐降低时,C3和C4两端电压也逐渐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A点与GND之间不是一个变压器的初级,也总要接个负载(否则逆变出来的电能给谁用)。 即使负载没有直 ...

如果负载是阻性负载,可以理解如何放电了,但是负载是纯容性或者感性时(负载是接在GND),也可以对母线电容进行放电吗?电容或者电感不会把电容电压电流给储存起来吗?还是说用容抗或者感抗进行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是阻性负载,可以理解如何放电了,但是负载是纯容性或者感性时(负载是接在GND),也可以对母线 ...

纯电感或者纯电容,也可以对母线电容放电。因为两个开关管轮流导通,在母线电压逐渐下降时,母线上这两个电容C3和C4上的电压就会通过开关管和负载放电。当然,放电电流是交流,C3和C4上的电压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