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一下,如图 这个水表中两个干簧管是怎么传递信息的

楼主:
邀请:@黑衣人   @程序天使   @songbo   @zhjzh72_2004   @clark   @辛昕   @绿茶   @gaoxiao   参与回复

请帮忙分一下,如图  这个水表中两个干簧管是怎么传递信息的  , 水表的0.01刻度的指针 端点上有一个磁铁,两边各有一个干簧管,磁铁跟着 0.01的按圆周转动,转动一圈的过程中 会在 导致 两侧的干簧管各导通一次,两个干簧管闭合的信息会传递到单片机计量一次。如图

哪位能给讲解一下,为什么要加上两个电容C3 C4 和电阻  R3 R4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用的 防止干簧管导通时的抖动(类似按键消抖),也可以仿真外部高频干扰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上两个电容C3 C4 和电阻  R3 R4”

防止干簧管触点抖动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干簧管就像按键一样。只是它是磁铁引起吸合。另外干簧管和磁铁之间还可以起到隔离效果。R3,R4肯定要加。电阻上拉嘛。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水表测量电路要节能。电容C3 C4滤波。 你要硬是不加。软件估计也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