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KEY控制LED程序

楼主:
在PWM呼吸灯的帖子中曾说过PWM的输出没有一个是连接到LED的,这是事实。但是却未必需要一个外挂的LED模块,为什么呢?

因为开发板上其实有LED可用,见图1所示,但是看遍了原理图也没发现LED是与谁连接的,起初以为是粗心被遗忘标记。于是就用万用表扫一遍,依然是什么也没发现。这是才恍然大悟:原来LED确实是哪里也没接呀!

这样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真是哪里需要连哪里!

使用那个PWM呼吸灯的测试只需一根电线就能解决掉,当然你如果不想连线,那找最近的PB18、PB19一根短接子就搞定。

图1 原理图

在运行下面的程序时,4个LED灯可一次搞定,效果如图2所示。

int main()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8,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9,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4,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7, GPIO_ModeOut_PP_5mA );
    while(1)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8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9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4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7 );
              mDelaymS( 500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8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9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4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7 );
              mDelaymS( 500 );
    }
}

图2  LED灯测试效果

在开发板上有2个按键,一个是复位键,一个是下载键。为了少找麻烦还是不使用这2个键来编程,为此这里使用一个超薄的软按键来做KEY测试。

程测试序如下,一个键控制一个LED。

int main()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8,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9,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4,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7,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6, GPIO_ModeIN_PU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7, GPIO_ModeIN_PU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9, GPIO_ModeIN_PU );

           while(1)
           {
                 if(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8))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8 );
                            else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8 );

                 if(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16))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9 );
                            else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9 );

                 if(GPIOA_ReadPortPin(GPIO_Pin_7))  GPIOB_SetBits( GPIO_Pin_4 );
                            else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4 );

                 if(GPIOA_ReadPortPin(GPIO_Pin_9))  GPIOB_SetBits( GPIO_Pin_7 );
                            else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7 );
           }
}

图3  KEY测试效果

来自 2楼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

网友A:
确实不错。原理图上有把这个led画出来吗?

网友B:
这个小键盘是随板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键盘是随板发的吗?

no,是以前做项目剩的,不占地方用着比较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错。原理图上有把这个led画出来吗?

就是图1中的LED1和LED2.

网友:
小键盘漂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错。原理图上有把这个led画出来吗?

有的,标注黄色和绿色的两颗LED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标注黄色和绿色的两颗LED就是。

这个做法真的贴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