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PT1000温度,求推荐一款比较稳定的转换芯片

楼主:
单片机读PT1000温度,求推荐一款比较稳定的转换芯片

网友:
PT1000,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来测,常用的有差分电桥法,然后用ADC采样的方法

网友A:
还有啊,不知道你是追求转换速度呢还是转换精度,你的温度测量范围和电桥的电阻选择会影响你的精度,最后是不是追求成本问题。

网友A:
HX711精度够高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啊,不知道你是追求转换速度呢还是转换精度,你的温度测量范围和电桥的电阻选择会影响你的精度,最后是 ...

追求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X711精度够高够便宜

HX711好像飘的厉害,有没有稳定性好些的

网友B: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度?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度?”

两个办法:一个是根据Pt电阻温度和电阻关系计算(是一个幂函数),另一个是把计算结果做成表格,测量时查表,把电压值转换成温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度?” 两个办法:一个是 ...

我在网上找到LM358跟OP07和AD623三种电路,我贪图简单,测精度正负1度左右就行,测量范围0-100度,请问这3个电路哪个比较好,OP07要3片,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9-9 09:22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 ...

LM358是很 “粗糙” 的运放,其失调电压达数mV之多。虽然你只要正负1度的精度,这个芯片也做不到。

OP07是比较老的精密运放,估计可以实现你所要求的精度。

AD623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9-9 09:22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 ...

贪图简单用MAX31865之类的专业芯片也可以吧。AD623仪表放大器就是贵点。好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9-9 09:22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 ...

“OP07要3片,感觉比较麻烦”

猜测是用3片搭成仪表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9-9 09:22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的0~4096的数值,怎么转换成温 ...

如果温度测量范围只要0~100摄氏度,而且精度为正负1摄氏度,那就没有必要使用Pt1000,用铜电阻(通常标称电阻值为50欧)即可,价格便宜。也可以用热敏电阻,不过长期稳定性比较差,而且非线性比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8是很 “粗糙” 的运放,其失调电压达数mV之多。虽然你只要正负1度的精度,这个芯片也做不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OP07要3片,感觉比较麻烦” 猜测是用3片搭成仪表放大器。

找到的电路都是3片的,1片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ky999 发表于 2020-9-9 11:29 maychang 发表于 2020-9-9 09:22 “用OP07运放跟单片机的12位ADC得到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温度测量范围只要0~100摄氏度,而且精度为正负1摄氏度,那就没有必要使用Pt1000,用铜电阻(通常标称 ...

安装不方便,用PT100或PT1000比较通用,而且比较好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的电路都是3片的,1片也可以吗?

热电阻测量温度,多数是用热电阻构成桥式电路,所以应该使用差动放大器(或者叫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可以用一个运放构成,但需要两组电阻精密配对,而精密电阻相当贵。若使用三个运放构成仪表放大器,则不需要电阻精密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的电路都是3片的,1片也可以吗?

也有现成的仪表放大器,其内部已经集成了三个运算放大器。不过这样的仪表放大器芯片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有现成的仪表放大器,其内部已经集成了三个运算放大器。不过这样的仪表放大器芯片比较贵。

哦对,如果不PT1000不接放大,直接接带ADC的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对,如果不PT1000不接放大,直接接带ADC的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Pt1000热电阻输出电压不过0.1V,而且我们要测量的是热电阻的变化(铂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千分之四每摄氏度),温度从0摄氏度变化到100摄氏度,电阻变化才百分之四十,对应的电压变化大致上几十mV。

几十mV的电压变化,不加放大,你如何用单片机附带的AD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对,如果不PT1000不接放大,直接接带ADC的单片机,有什么区别?

用单片机附带的AD测量电压并不难,难在你的放大电路。这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必须很准确,不随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因素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1000热电阻输出电压不过0.1V,而且我们要测量的是热电阻的变化(铂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千分之四每摄氏度) ...

好的,谢谢

网友E:
做设计首先要有目标,测温范围精度要求响应时间...

精度要求1度和0.1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个方面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设计首先要有目标,测温范围精度要求响应时间... 精度要求1度和0.1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个方面都要综合 ...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吗,比如测温精度0.1然后测温范围0-600的话用pt1000推荐什么转换模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吗,比如测温精度0.1然后测温范围0-600的话用pt1000推荐什么转换模块呀

然后需要两个pt1000,一个内置一个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