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使用LL库设置定时器使用外部时钟模式控制gpio翻转

楼主:
cube自动生成的初始化函数

void MX_TIM1_Init(void)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TIM1);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A);
  /**TIM1 GPIO Configuration
  PA12   ------> TIM1_ETR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1;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TIM1 interrupt Init */
  NVIC_SetPriority(TIM1_UP_TIM16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0, 0));
  NVIC_EnableIRQ(TIM1_UP_TIM16_IRQn);
  NVIC_SetPriority(TIM1_CC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0, 0));
  NVIC_EnableIRQ(TIM1_CC_IRQn);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0;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10;  //此参数不能为0,否则gpio不能产生方波,推测应该是速度达不到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LL_TIM_Init(TIM1, &TIM_InitStruct);
  LL_TIM_DisableARRPreload(TIM1);
  LL_TIM_ConfigETR(TIM1, LL_TIM_ETR_POLARITY_NONINVERTED, LL_TIM_ETR_PRESCALER_DIV1, LL_TIM_ETR_FILTER_FDIV1);
  LL_TIM_SetClockSource(TIM1, LL_TIM_CLOCKSOURCE_EXT_MODE2);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1, LL_TIM_TRGO_RESET);
  LL_TIM_SetTriggerOutput2(TIM1, LL_TIM_TRGO2_RESET);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1);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A);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update interrupt and TIM16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IM1_UP_TIM16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0 */
  if(LL_TIM_IsActiveFlag_UPDATE(TIM1))
    {
        LL_GPIO_TogglePin(GPIOA, LL_GPIO_PIN_4);
    }
    LL_TIM_ClearFlag_UPDATE(TIM1);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1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1 */
}

初始化后还不能正常运行,需要在main函数里面增加以下三行定时才能正常运行。

    LL_TIM_EnableIT_UPDATE(TIM1);
    LL_TIM_ClearFlag_UPDATE(TIM1);
    LL_TIM_EnableCounter(TI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