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空间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VCT6写程序,程序空间256K.

显示已用180多K,我都没想到我写了这么多程序。

请问这个准吗?我还有好多代码没写完,不知道会不会不够。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编译后的代码量跟程序结构有关,也跟数据类型有关,未必源代码量不大编译后的代码量就一定小,尤其是有大量程序区常数时。至于容量够不够,这个别人怎么可能知道,你只能自己判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的代码量跟程序结构有关,也跟数据类型有关,未必源代码量不大编译后的代码量就一定小,尤其是有大量 ...

我自己也判定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也判定不出来

你总该知道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吧?除去程序区常数所占空间,剩下的空间与你的剩余工作量比较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总该知道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吧?除去程序区常数所占空间,剩下的空间与你的剩余工作量比较就是。

不好算,这玩意不好估计,水分太大。

我还是精简一下代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算,这玩意不好估计,水分太大。 我还是精简一下代码吧

如此看来程序并非都是你写的吧,全自己写不可能不知道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基于别人的程序修修改改,这时估计工作量的前提是你必须对别人的程序结构、功能有充分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此看来程序并非都是你写的吧,全自己写不可能不知道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基于别人的程序修修改改,这时估 ...

大神,都是我写的。不过,剩下的那一部分还不知道怎么写呢,我对我写的这个设备还不完全清楚。都是听车间工人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都是我写的。不过,剩下的那一部分还不知道怎么写呢,我对我写的这个设备还不完全清楚。都是听车间 ...

编译后几百K存储容量的代码,除非大量存在程序区常数,否则就是万行级代码的源程序。如果不是这样,说明你得好好提升一下编程效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几百K存储容量的代码,除非大量存在程序区常数,否则就是万行级代码的源程序。如果不是这样,说明 ...

是万行级的,有多文件,最大的一个文件就有一万六千多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万行级的,有多文件,最大的一个文件就有一万六千多行

如果这些代码都是你自己编写的,那你应该是非常熟练的程序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些代码都是你自己编写的,那你应该是非常熟练的程序员了……

有的底层驱动是从网上下载的,改了一下。

网友:
180多K确实要不少代码来堆了。

网友C:
纯代码很少有那么多存储占用,一般是存储的数据表占用空间比较大,没有访问到的数据表或代码都会被优化掉,另外一种特殊情况是指定了数据表的存储地址,这时候以最大的地址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纯代码很少有那么多存储占用,一般是存储的数据表占用空间比较大,没有访问到的数据表或代码都会被优化掉,另 ...

指定了数据表的存储地址是什么意思?

是指定单片机FLASH地址吗?

我没有指定,有指定W25Q16的存储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定了数据表的存储地址是什么意思? 是指定单片机FLASH地址吗? 我没有指定,有指定W25Q16的存储 ...

_at_ 或者 定义节名 可以指定flash地址

网友C:
你查看一下list文件可以看到分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看一下list文件可以看到分配的情况

谢谢!

网友:
另外一个可能是LIB库的占用

网友D:
还有不少。实在不够优化一下。再不够就换VDt6 VEt6 的芯片,板子不动 有384K 512K的呢。

应该先整个最大的。搞完再换小的。大的小的芯片都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少。实在不够优化一下。再不够就换VDt6 VEt6 的芯片,板子不动 有384K 512K的呢。  应该先整 ...

有道理

网友:
有奖活动 | PI PowiGaN技术学习中心,全方位解读PI 1700V GaN: InnoMux-2 EP技术精髓 ...
活动时间:即日起-2025年3月23日
1、进入 PI PowiGaN技术学习中心,点击任意视频 ,填写并提交表单即可观看(只需提交1次表单);
2、活动结束后,将从视频总观看时长>=5分钟的小伙伴中,随机抽取30名幸运者派送50元京东卡!